C2000学习之[3]:新建一个工程

楼主:
1.1       新建一个空项目
1.        启动CCS v5,选择工作空间。

2.        选择菜单栏File->New->CCS Project。进入New CCS Project设置选项。
1)        Target:目标器件,左框选择2806x Piccolo,右框选择TMS320F28069;
2)        Connection:仿真器,选择Tex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Debug Probe;
3)        Projectname:新建项目的名称,示例输入F28069Empty。将作为后续的工程模板使用;
4)        勾选Use default location;
5)        Compilerversion:编译器版本,采用默认值TI v6.2.10。
6)        Advance settings保持默认即可;
7)        Projecttemplates and examples:项目模板,选择Empty Project(with main.c)。
8)        选择finish完成空项目工程的建立。

3.        空项目建立完成后,可以看到Project Explore中存在F28069Empty工程。CCS已经自动加入了链接器命令文件28069_RAM_lnk.cmd。同时main.c中存在一个空的main函数。

1.2       增加外设与初始化头文件与源文件
在分析Example_2806xGpioToggle示例工程时,我们认识到器件初始化和外设的使用可以借助controlSUITE中的一些头文件与源文件。
在空项目建立完成后,将需要使用到的头文件与源文件导入,才能正常使用其中的初始化与外设驱动函数。

4.1.1        增加头文件
1.        单击选中F28069Empty空项目。右键,选择New->Folder,进入新建文件夹界面。在Folder name栏输入include,作为头文件文件夹。
2.        选择controlSUITE安装目录下(示例中controlSUITE安装于E盘ti文件夹下)E:\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6x\v136\F2806x_headers\include,选择其中所有头文件并复制。右键F28069Empty空项目下include文件夹,选择paste粘贴指令。此时,头文件将复制于include文件夹中。
3.        选择controlSUITE安装目录下(示例中controlSUITE安装于E盘ti文件夹下)E:\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6x\v136\F2806x_common\include,选择其中所有头文件,复制到include文件夹中。
4.1.2        增加源文件
1.        单击选中F28069Empty空项目。右键,选择New->Folder,进入新建文件夹界面。在Folder name栏输入source,作为源文件文件夹。
2.        选择controlSUITE安装目录下(示例中controlSUITE安装于E盘ti文件夹下)E:\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6x\v136\F2806x_common\source,选择其中(除F2806x_CSMPasswords.asm、F2806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与F2806x_SWPrioritizedPieVect.c外所有)源文件并复制。右键F28069Empty空项目下source文件夹,选择paste粘贴指令。此时,源文件将复制于include文件夹中。
3.        注意:器件启动文件F2806x_CodeStartBranch.asm与延时函数源文件F2806x_usDelay.asm也已经复制与source文件夹下。
1.3       增加位域结构体支持源文件
复制E:\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6x\v136\F2806x_headers\source中F2806x_GlobalVariableDefs.c文件,放到工程工程目录source文件夹下。
复制E:\ti\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6x\v136\F2806x_headers\cmd中F2806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放到工程根目录文件夹下。即复制后,右键F28069Empty空项目选择paste指令。
1.4       设置包含选项
尽管已经增加了头文件与源文件,但是还需要设置包含路径,编译器才能搜索到需要的文件。
在新建F28069Empty空项目右键,选择属性。选择”Build”->”C2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
单击Add,选择”Workspace…”(即选择相对路径),选择新建F28069Empty空项目下的include文件夹。

点击OK,回复到属性设置界面,再次点击OK确认。
点击build,该项目可以编译通过。
1.5       使用新工程进行LED闪烁实验
新建项目中main为空函数。为了检验我们创建的工程是否可以正常使用,这里进行简单的测试。
在这里,将main.c文件内容替换为如下内容。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MUX2.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BMUX1.all = 0x00000000;   // All GPIO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CFFFFFFF;    // All outputs

    GpioCtrlRegs.GPBDIR.all = 0x0000000F;    // All outputs

    EDIS;

    for(;;)

    {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ffffffff; //赋值修改为0xffffffff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ffffffff; //赋值修改为0xffffffff

        DELAY_US(1000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0x0;  //赋值修改为0x0

        GpioDataRegs.GPBDAT.all     =0x0;  //赋值修改为0x0

        DELAY_US(1000000);

    }

}

单击build编译工程,工程可以编译通过。
将F28069核心板连接到电脑,将工程debug下载到核心板。运行工程,可以看到LED开始闪烁。
可以证明,我们建立工程的方法是可行的。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谢谢肯定。。
认真写了,有人看我就很高兴。

网友A:
为什么这几个文件“F2806x_CSMPasswords.asm、F2806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与F2806x_SWPrioritizedPieVect.c”不能复制到source文件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几个文件“F2806x_CSMPasswords.asm、F2806x_SWPrioritizedDefaultIsr.c与F2806x_SWPrioritizedPieVect.c”不能复制到source文件夹呢?

不需要。。

网友A:
如果复制了不会“死人”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复制了不会“死人”吧,哈哈

你试试,如果有问题继续留言。

网友B:
请问如何使用IQmat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使用IQmath

添加iqmath lib,controlsuite里面也有例程呢。

网友:
应该会有些文件无法通过编译。

网友: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网友:
楼主好人啊,已经收藏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复制了不会“死人”吧,哈哈

只是编译器会报错,说很多变量名重定义了,先是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然后又在哪个文件里定义了,其中一个文件的名字就是那两个文件。编译器还会给出警告,说csm_rsvd和csmpasswds without a SECTIONS

网友C: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ramfunc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ation

楼主这个警告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rning #10247-D: creating output section "ramfuncs" without a SECTIONS specific ...

你好,ram段没有在cmd文件定义呀。

网友: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9a61626331383832646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6661626330663763643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b776162636533316162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d656162636234316164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6561626362636335656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8561626331303532383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264616263383334646264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583616263313332386165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3746162633664303333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746162633837616332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0636162633662326365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8361626364393361316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5061626332633962333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d5061626366396561393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d62616263316362646261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51616263636339613637d6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e80616263333630366638d5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16616263333265363737d5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b4616263316566653730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da616263663239646562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da616263356163383665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b461626331653466373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fd9616263323437643237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caf61626364653630666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5bf616263663261653831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bf61626333643161386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8c61626332656261383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8c61626366663465316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67461626336343338326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8861626366653566373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688616263353036333662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8761626331356536646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1a8616263663936613831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58761626330356431623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a87616263613231633161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84616263306438313237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483616263316133313838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e6f616263313637656663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55616263326333373739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83616263333163613362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3e616263626639633431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c7b616263626434353934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67616263623263616335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31e61626338346238353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e06616263346338386532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01616263353731633865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01616263396434346466d4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fd6162633761313131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4b66162633731666265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8d6162633332646133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68c6162636432383633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88b61626361326137653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c26162636130343639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8a61626339393932663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9d6162633361306161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786162633264353465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2ad61626333353362336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3866162633834383161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d746162633364346664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5c6162636338303934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936162633636653939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716162636365616238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5861626363363664663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0716162633664656634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6c6162633730613237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a6c6162633437346137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3f6162633863643164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02b61626335323332383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e626162633031396662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2b6162633039383765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3d61626333636561356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03d6162633535393366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82a6162633565396534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4f61626339383032653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2961626338383365396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54a61626334653066386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4a6162636335636431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156162636665623833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15616263333930383737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156162636361663139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0496162636165353363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356162633836616539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a34616263643638393438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126162633730383766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2126162633435373261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46616263666634313730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d116162636136383962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336162636262313438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1f6162633938623766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4561626363366532356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232616263313938333339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2fc6162633764383637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82e61626338346162646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52e616263633936653563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41b616263633538643964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4fa6162636437333865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21a6162636437336532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0b616263613934333435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de6162636232653237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dd6162633230613033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dc6162636331643664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7dc6162633135323134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dc6162633237643061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08616263636665316332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51761626361363932393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df66162633539616162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f26162633063393638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03616263393663363339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03616263313033636531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f16162633366656335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cf06162633565323239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6d66162636336333636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8f06162636434363332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0d56162633031383935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cf06162633237626366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00616263616436636566d3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e66162633164386332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de56162633261646265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d26162636361326131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3af6162633734663737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e56162633062346638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be6162633939336535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fcf6162633866393336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4ad6162633635343134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7bc6162633461653732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abc6162633666353736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4ce6162636135363664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ebb6162633939333263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0bb6162633864323838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7ab6162633038306364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ba6162636162356633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faa6162636161663330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aa6162633861366134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7df6162633439306134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4cc6162633237303266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a96162633664313331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2976162633730353236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eb76162636134373132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a86162633538386366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ba86162636131663739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806162636165666163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2806162636232626232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926162636562643230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b26162633239643131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b16162636463373265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906162633939626132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5b06162633866666563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8f6162633037626637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8f6162633938636138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c8f6162633137313531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48d6162633764386637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75f6162633363623531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8c6162633236643738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4796162633732353863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b9d6162633134393530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49b6162633964613964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5c6162633537656663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5c6162636230333233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69b6162633562623032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75a6162633634376136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5886162636231356338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9886162633734333635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5876162633032313739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e596162633661353265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746162636633653638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5496162633563663861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866162636339643533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5486162633566333036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726162633330396633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8476162633834666166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56616263363630666239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5566162633436386466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d466162636339646266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556162633631623663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466162636338333037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686162636362613765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546162633662396435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546162633964336335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416162633633316366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4161626332666464313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8306162633066306661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9416162636137616163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30616263633965626230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0406162636534373930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32e6162636266393033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f2e61626362383036356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3f6162633866666466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34e6162636134376136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12d6162636634333736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33e6162636365376131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186162636237313664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c4b6162636165626636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4b6162633964393331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3b616263656164353964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30261626335623135663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1561626337346531373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32561626337333363656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366162633966623535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0256162636364393665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2116162633331396637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fd6162636339303664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4fd6162636135343232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0f616263313837333437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e56162633366373366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30e6162633363373862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3216162633663636635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e461626364393233333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0d6162636665363137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e36162633034373434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e26162636666386339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0f861626366633936613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0b616263326564633033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0b61626363646437656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61e6162633263383463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c1c616263376430303762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bf66162636438643662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09616263346136393936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31c616263333962626338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08616263306566393665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1dd6162633062363139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aed6162636130386234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dcc61626333653266326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dc6162633764323166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8cb61626338383465653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dc6162636532306634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ca6162633463396339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ca6162636265336439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05616263663764636131d2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ea6162633466306437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c86162633432373033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d96162633261633530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2e86162633065653563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d96162633736343766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2b46162633835656538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ac761626330313562643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2b46162636231366265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d761626331336539323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d76162633636363062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fd761626366363963636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d66162633532663963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eb161626335396233626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3b161626337646336373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f9b6162636366653931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d2616263643733333737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ae61626339333538643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ad26162633934613662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2956162636636383837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bb61626333656232373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956162636337376639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da86162633531383938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4b8616263343961333337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a846162633464323766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a46162633264356661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a461626334346166616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ca36162636431663963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e8161626365333238323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468616263346261363339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a26162633330356435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7656162633066333832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636162633264663661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e50616263343935626339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37b616263373661363237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4f6162633163363765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8961626363336261376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4e61626337633566373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6161626365353233313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48961626332343932636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5f6162636663323432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387616263633530306639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836616263333939326439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5c61626363343535313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05c6162636230616334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366162633835396235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35b6162633231646464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6d6162633336363337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23461626332303339373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94761626362393866663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336162636633313161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e5961626362333366333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1476162633336373331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b47616263306131626265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c31616263623266653532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a3161626365643362393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957616263623730636239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44361626361346361376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206162636462653139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5461626334393336393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5461626332636531623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2e6162633933363862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941616263623434636166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a54616263633035613737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52c616263626663316330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296162633634626532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43d616263623935313534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3ea6162633130616262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ea61626363336232303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5ea616263653563313336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166162636565633038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803616263343539626438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e961626337396164356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f0161626337343162386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0261626336633734323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22616263336338626163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1e561626334356136373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2d161626331316131303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0ff616263646430376566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ad061626335353364353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8cf61626336353661623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4e361626362646661656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ee261626361663261613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ce61626339613666656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9fb616263643930383939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0d616263333234643261d1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e0616263666232376163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f2616263313962323130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e061626361623865633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cb61626363366531636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6f161626338306266326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df616263336638613139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df61626366636338323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fdf61626331633631653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f06162633765366236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f061626333363132353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ca616263633532373539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ca61626365643431376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9ba61626361386265646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fba61626330636538326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2b961626362313033346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c76162636234313939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b861626361376530373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7c66162633232636262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db761626337663261646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5c6616263633432623763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d9616263626462646433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8d861626363633062366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c261626333356339326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6a1616263646561616330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8a16162633437653437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9f61626336336538623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9e61626333316462313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08b61626338303835393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46d616263316430646433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aa616263656635396636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d8661626333386362613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aa616263633333386263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17f61626338366263663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d5d616263353037616337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43d61626338663562313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925616263373866313237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49616263303866346436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f38616263386166343066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0f616263653961326138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44616263613030643033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4326162636661323561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436162633739333030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64361626337623530313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31616263616237346337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331616263333739366262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1e61626366306364346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d1e616263363161386333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42616263326661366336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61e616263336265323830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c4261626366323939343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a3f616263666132373939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07616263616134623666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d2d61626336623865316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ee616263396363313664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2b616263303132616430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117616263656534366235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2ed616263663931353532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ec616263613532646131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b0361626366633436383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15616263353961353634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02616263343532303331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eb616263666535303637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f15616263323838626338d0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6eb616263326331333639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be8616263376632313030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0e8616263383066633562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cf5616263363330383962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4f3616263343663343664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d77616263366363373365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63616263373838663863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050616263633239613635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d4f616263396237353536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92c616263386431303638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2b616263343938326166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638616263653133383836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5e616263633765346139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c4b616263366666353366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37616263636134666235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426616263393432633235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615616263353364353339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a11616263336231613562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ff7616263623066663464c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11616263656439663437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30616263336436306663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a0f616263636337336164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2e616263666262316431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f2616263343731643761c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1d616263316133663564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90b616263653265616466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0b616263623031393364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3dc616263356361313336c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ef616263646461663765c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aef616263633736636331c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5db616263666336613831ce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908616263626463393161cf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8161626330313030636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9461626365333230393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7f6162633932393135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37f6162636536636366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9361626337386261316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7e6162636530616331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7e61626339303763636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9161626332656132363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36f61626363386530303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76e61626335666237316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26e61626361666431306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16e616263356461653330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7906162636363356332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c8f61626336376234343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36c61626338363935396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06c61626362633561616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05a61626336643734646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5961626335633034626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59616263653635646637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f8e616263316262326237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586162633337313130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37861626334326236346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8c61626365313639373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8c61626330323139666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65861626333343836356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57616263316139663437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6961626335383236313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766162636563666561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5561626335346431623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175616263393662316330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7561626336666265653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b2661626333396236656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1426162633032383566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6416162633932663630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04161626366346365633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656162633632313838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6461626336623333323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40616263653330383339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2516162633736333634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c516162633335636361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93e61626362316330313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43e6162633435633637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a62616263633731393930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3506162633264393339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3e616263393435633039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64f6162636366623162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e21616263653238633038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b216162633862613966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24f61626335613035326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94f6162636436393331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16061626332323532353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4e61626331663862656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75f61626334616637336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14d61626333643431303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01f61626366323535386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85e61626366616435396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4c6162636264363964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1e6162633664383238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a1e616263353262313239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f3961626331366639323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3961626332343363396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c1d61626364636264646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51d6162633136663334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34b61626331656635623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4b6162633462633364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83861626339303931396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f1c616263353835636637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1386162636333666630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11b61626365373962373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0c61626336303534313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2d6162636637336566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d47616263623838356437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2d616263623965613639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0a61626364306539356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a2c6162636530356238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02c616263366565383930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0a61626336346332623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0a6162636530633863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409616263643530386638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2f76162633261393864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1761626330616434303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0961626362623035616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2b616263333062353539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16616263346364666263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bf66162636161653964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52a61626334353764336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22a61626339653263343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20761626336633064656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b296162636235626639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ff56162636535653264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60761626339333834366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8f56162633630616238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a1461626332666561643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2f46162633737376663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2861626361363432626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b0561626365633031383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146162633231656131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13616263613965383830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1361626331333461316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13616263613937613332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a2761626339363961396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f36162633364383566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f26162633762326630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9df616263666435353238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df6162633438353437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cdf6162633363386331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df6162633338343831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d0261626337373334363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4f06162636235636263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0261626338376631656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501616263656634333936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01616263346537343634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dd6162636133373032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60f616263383166633061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b01616263656334393235dc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ee6162633337643435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9c86162633430356430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4ff6162633232323866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fdb6162633233363564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6ff6162636333376265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edb6162633266376366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6c76162636361656462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6ed6162633833646437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6fe6162633862376462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dec6162633662616532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c66162636662366336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ec6162636332386634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8fc6162633130343063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6ea6162636137333537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1fc6162633733346435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7c36162633335396637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9e96162633138623334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d6616263633365363438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cd66162633230613663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c26162636365396333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fa6162636335646634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ff96162633334656439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6d56162633037363164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e76162633735336165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0f86162633337333734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6d46162633532643834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bf76162633336636538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ea96162633664346339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a9616263356639616238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e56162633731323561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ebe6162633932306433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4bd6162633534346633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ebd6162636238313861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cbc6162633430336664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fd06162633464386435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7bc6162636532363262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7cf6162633439653237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ae06162633631316336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e06162633332363161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916162633065626331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d916162636232653339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0a36162636265356662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aa26162633561623930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90616263303737303538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b16162633037633434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8a26162636632326635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7cc6162633233656531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a16162633862656666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7a16162636365646262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ea06162633139356330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0a06162633831303963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d8d6162636632376165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18d6162633964373566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f7a6162633937306461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ad61626338303566653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aac6162633933666361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796162633561306139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c9d6162633864353131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9786162633635373131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09c6162633861373036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d8a6162633137643139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776162633932326139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08a6162636661303165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e8961626363353333343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9b6162633261353665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5756162633563666362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e626162633631363261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f996162633433373231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a996162633762633535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9756162633264323364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2986162636435663265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876162633937336631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e746162633730623737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e986162633436306234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8606162633239383164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736162633365303364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736162633135383936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5f6162633636626231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6856162636637303161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0856162636364666562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5f6162636237666336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8966162636634633065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e846162633434306530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7956162636463656364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1706162633033363135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706162633837313231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5d6162633063626432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706162633961343463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e826162633366323165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d5c6162633231363931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85b6162633735383061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16d6162636162626263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9806162633932643965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2806162633666653931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e6d6162633464353939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e5a6162636636616532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85a6162633961313030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f496162633635383562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17e6162636262653965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6b6162633866383736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496162633066323766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07d6162636530356562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4576162633563393338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6a6162633162386134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97b6162633232313331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d7a6162633337663163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d7a6162636234356331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f2c6162633961376163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3546162633233383761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3446162633465333865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0666162633662366339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c656162636236313162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436162636637643739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9296162633734646438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b526162636637373965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6436162636230346433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6561626330376235653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4296162633266303832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3296162633137343434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f416162633138313266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6286162633738626237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2636162636132316633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b4f6162633538356534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b406162633264626137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c4f6162633864333965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d146162633465663332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c406162633131356531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3f6162633865646530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02661626330616130313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73f6162633364393534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83f6162633236326433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22561626339393336626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73d61626363626362666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7116162636234323764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913d6162633461383833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246162633265663266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44c6162636335663163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7236162633739383638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00f61626332633834336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5fc6162636330373961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c346162633531616166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336162633064346537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1fb6162636462333439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ffb616263313034363933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efb616263663830643337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3326162636534643036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6216162636666396436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e1fa616263386364383230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41f61626336333139366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dd0c6162633231663432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2306162633664623434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d1f6162633464363361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306162633564623063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d1e6162636139306262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8306162633637343666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61e6162633337623532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5f8616263303937653966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b0b616263663461366538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af7616263363966386538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c1d616263363237383532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7f76162633035633330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630a6162636333326632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00a6162633031663563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31c6162633136336537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41c61626330663732613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f61b6162633339313661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a64b6162633635316336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d3c616263376437393838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0423616263646330336537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3c616263346361633134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1134616263333963306431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5a2261626361306261373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850e616263623132313266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50e616263633330643839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4f20616263313235373733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33206162636335376665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cb0a6162633233383830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ba0a616263356562383265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01d616263343633343930db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78f7616263313365376232dabf
p.baidu.com/ihome/center?uid=230a616263346536626530dbbf

网友:
非常有帮助,解决了刚刚编译碰到的问题,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