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运放电路求解

楼主:
该电路中Vi是接一个肖特基型GaP光电二极管,根据光源的情况,大概产生一个300Hz的脉冲波型。

现在对实际电路测试时,菜鸟楼主在Vi接入5Vpp100Hz的矩形波,则Vo输出一个反向的矩形波。

从波形上看,Vo≈-2.1Vi

但在菜鸟楼主在电路图上无法从原理上算出这个答案,所以也不知道对错。

于是傻了

所以求助各位大神对该电路分析下,能不能得出一个Vo与Vi的关系。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估计楼主接入的信号源有一定内阻,不是理想源。

网友:
把输入的前端电路发上传看看

网友:
这个运放是什么电路?》
为什么要这么接,看不懂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运放是什么电路?》
为什么要这么接,看不懂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单纯看楼主电路,是 电流- 电压转换 电路,或者叫互阻放大器。

网友:
光电管的输出阻抗比较高,一般看作电流源型。

放大器LF412是场效应管作输入级的放大,它的输入阻抗也很高,在这个场合用它是合适的。

电路的作用如楼上所说。

分析这种电路也和普通放大器的分析法一样的。输入信号源的等效阻抗对电路的增益有影响,

网友:
楼上大神说得对,这应该是个互阻放大器。

网友:
是跨阻放大器,放大输出等于光电二极管的电流 Ix(R1+R’) R’是电位器接入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