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有辨法在debug烧录时向特定地址写入Flash吗?

楼主:
像是想要在刚烧录完,flash地址0xd000的数据就是0x0f而非0xff
省得在main中判断如果0xd000是0xff的话就先写入0x0f
能不能在烧录时就指定0xd000为0x0f呢?

网友:
可以的,请参考我的资源页,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my

网友:
非常感谢大大还特地上传这个资源!!
研究过后我用这个方式来设置地址 (CCS)
#pragma RETAIN(fdata)
#pragma location=0xd000    //Flash地址
const char fdata[2] = {0x08,0x11};    //要预写的数据

然而这个方式一直都不成功呢.. 0x1000(infoD的地址)老是0xFF没写入进去
#pragma DATA_SECTION(port_bit, ".infoD")
const unsigned char port_bit = BIT0;

不过至少我已经找到方法了,谢谢大大出手帮忙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