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面试遇到的运放题,你能解答出来吗?

楼主:
答案见9楼!
你在面试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面试题与大家分享呢?

网友A:
这是很基本的2个问题了,相信学过模电的都可以回答的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基本的2个问题了,相信学过模电的都可以回答的吧~

麻烦版主解答一下
第二题模电没学吗?怎么一点都没印象,应该看什么书呢
1.输入阻抗应该是Ri
2.加Rs为了消除偏执电流的影响,但不加阻抗不匹配会造成误差偏大?

网友:
工作3年,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版主解答一下
第二题模电没学吗?怎么一点都没印象,应该看什么书呢
1.输入阻抗应该是Ri
2.加Rs为了消除偏执电流的影响,但不加阻抗不匹配会造成误差偏大?
最近不是论坛有《你好,放大器》么,可以看看。另外我个人比较推荐看《放大器权威指南》。

网友:
好像2个并联;

网友:
1.输入阻抗应该是Ri
2.加Rs为了消除偏置电流的影响,但不加阻抗不匹配会造成偏置电流过大,过大的偏置电流会分掉被测电流,测量不准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反相输入端阻抗是Ri;第二个问题,这个电阻是为了消除偏置电流的影响当加入Rs之后,有输入端偏置电流Ib产生的失调电压为0,Vo=(1+Rf/Ri)*Vi + [Rf -Rs(1+Rf/Ri)]*Ib -[Rf+Rs(1+Rf/Ri)]*Iio/2。你会了吗?

网友:
第一个反向输入阻抗是Ri因为反相输入会一直动态保持在地电平
第二个是我在ADI论坛上跟一个西安交大的教授撕逼了好久的问题 主要是消除不平衡的Ib造成的干扰的
表示毫无压力 就是来晚了。。。。

网友:
。。感觉各家都喜欢问点运放题啊    要去面试是不是该提前准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