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与I.MX6同芯片开发平台对比分析

楼主:
    上期天嵌新品速递,介绍的同是天嵌出品使用I.MX6Q芯片的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与E9卡片电脑。本期天嵌新品速递,将为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与同样使用飞思卡尔芯片I.MX6的市场同行开发平台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分析新产品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的特点与优势。

一、性能配置

产品 同行产品 TQIMX6Q_BASEC
系列 Cortex-A9 Cortex-A9
CPU Freescale I.MX6(单核、双核、四核) Freescale I.MX6Q
主频 1、2、4x1GHz 4x1.2GHz
内存 1GB DDR3 2GB DDR3(1G可选)
FLASH 4GB EMMC 8GB eMMC(4G可选)
    从上述表格可得,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的CPU都是使用Freescale I.MX6Q,其主频为4x1GHz,而市面上的同行产品参差不齐,不一定使用I.MX6Q,4核运算的。但是,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比较突出的地方在于,其标准配置为高级配置,内存与FLASH都比市场同行产品的1G DDR与4GB EMMC高一倍,实行2GB DDR3与8GB EMMC,同时也提供低配版的开发板供客户选择。

二、设计工艺

产品 市场同行产品 TQIMX6Q_BASEC
设计工艺 单板 核心板+底板

    市场上出现的以I.MX6为芯片的开发平台,设计工艺有单板和核心板+底板的形式,但是比较主流的产品,以单板偏多。而TQIMX6Q_BASEC采用的是核心板+底板的设计工艺,相对单板,开发者可以更灵活地进行开发,根据核心板与底板的结构,灵活设计底板功能与尺寸,设计出更高性价比的产品。

三、功能端口

产品 市场同行产品 TQIMX6Q_BASEC
USB_Host 2 x USB2.0 HOST 3路USB_HOST 2.0输出
串口 2~4路 5路串口,2路RS232,5路TTL
硬盘接口 SATA II SATA II接口,带硬盘电源接口
PWM 1路 4路PWM,PWM0-PWM3
SPDIF接口 1个(暂未调试)
SPI 2路SPI 接口
IIC 2路 3路IIC,IIC1~IIC3
SD卡 1个 1个
RTC 支持

    功能端口上,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在大部分的独立端口与功能上,都是比市场同行产品的多与齐全。开发者在进行产品开发的时候,可以根据齐全的端口与功能,更加全面与灵活地进行开发。

  TQIMX6Q_BASEC相对市场同行产品有两个独特的功能端口。

  第一,硬盘接口SATA II带硬盘电源接口,为硬盘连接做更完善的准备,也减轻开发板供电压力。

  第二,高保真音频输出端口——SPDIF接口(暂未提供驱动),属于专业级别的音频端口,可连接专业音频设备,对音频有高端要求的产品可进行开发。

四、性价比

产品 核心板+底板产品 TQIMX6Q_BASEC
价格 1600元以上 880元

    上述价格表可得,天嵌科技最新产品TQIMX6Q_BASEC是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I.M X6开发平台。

  核心板+底板的开发平台由于造工及端口功能较多,普遍成本比单板开发平台高。而TQIMX6Q_BASEC开发平台属于核心板+底板的设计工艺,不但比市面上I.MX6核心板+底板产品低超过40%的价钱,而且配合的高配置与非常齐全的功能也完胜市场大部分开发板。

  大家通过上述比较,TQIMX6Q_BASEC是使用高配置(2G DDR3,8G EMMC)和非常齐全的功能端口。所以说,TQIMX6Q_BASEC是2015年的最具性价比的I.MX6开发平台。

网友:
明远智睿方案展示
我们的优势
●多年的I.MX的研发团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全球最小尺寸的ARM COTEX-A9核心板
●通过了FCC和CE双认证
●汽车车载,工程车辆,工业控制,物联网等高可靠性行业的大批量验证
●提供完善的软件源码,原理图,PCB图
●提供完善的技术指导,全套的中英文操作手册,开发文档
●国内性价比最高的ARM COTEX-A9开发板
●通过3万次的上电断电测试
●通过工业级严格的高低温测试
●Linux,QT,Android4.2,Ubuntuw完美支持
I.MX6核心板配置:
CPUIMX6Q/U/S兼容汽车,工业,消费级
内存DDR3 1GB可扩展至2GB
存储SPI串行NorFlash2MB SPI NorFlash
4GB EMMC兼容至64GB
拨码开关烧写启动拨码支持烧写
启动模式SPI,EMMC,SD卡SPI启动Uboot挂载EMMC,SD
操作系统:
Linux3.0.35
Android4.2.2
QT4.8.5
Ubuntu12.04/11.10
I.MX6核心板引出接口说明
显示模块HDMI1路1.4 port
LVDS2路8bit模式up to 165 Mpixels/s
RGB1路24bit模式
摄像头CSI1路8bit模式
Mipi1路2 Lanes
以太网FEC1路10/100M
音频I2S/SSI/AC971路up to 1.4 Mbps
PCI ExpressPCI Express1路Gen 2.0
存储SD/MMC卡2路4bit
SATA1路SATA II, 3.0 Gbps
USBUSBOTG1路480M高速
USBHOST1路480M高速
CSPICSPI2路高速
UARTUART5路up to 4.0 Mbps
CANCAN2路1 Mbps each
PWMPWM1路可选配置出4路
I2CI2C3路supporting 400 kbps
IO扩展GPIO扩展多达50路不用管脚也可以配置
Watchdog看门狗1路
功耗
5V输入,四核正常运行400mA左右,全速峰值能够达到1.2A
尺寸(单位:mm)

MY-I.MX6-DEMO-V2.2底板
图示说明
图示接口模块丝印图示接口模块丝印
118/24bit LVDS0J1119RTC_LicellBT1
218/24bit RGBJ1520UART5/TTLJ16
318/24bit LVDS1J1921UART4/TLLJ14
410/100M EthernetP122GPIOJ13
5AudioJ2623UART3/TLLJ12
6HDMIJ2324UART2/TLLJ10
7USBOTGJ2525SPI2J9
8PWR_SATAJ2726SPI1J8
9SATAJ2027MIPI_CSIJ7
10USBHOSTJ2128CMOS_CSIJ6
11UART1/RS232P229CAN2J5
12PWR_SwtichJ2430CAN1J4
13DC_5V_INJ2231I2C3J3
14nRESETSW432I2C2J2
15KEY1SW333I2C1J1
16KEY2SW234SD3J18
17KEY3SW135WIFIU8
18SD2J1836PCIEJ29
MY-I.MX6开发板 开发文档
MY-I.MX6-DEMO-V2_2 Linux环境搭建
MY-I.MX6-DEMO-V2_2 Linux测试手册
MY-I.MX6-DEMO-V2_2 评估板Linux快速启动
MY-I.MX6-DEMO-V2_2 Linux液晶同异步显示
MY-I.MX6-DEMO-V2_2 Android环境搭建
MY-I.MX6-DEMO-V2_2 Android测试手册
MY-I.MX6-DEMO-V2_2 评估板Android快速启动
MY-I.MX6 TFTP & NFS 环境搭建
MY-I.MX6 MFG工具简介
MY-I.MX6 MFG EMMC & NandFlash & SD卡烧写步骤
MY-I.MX6-CORE 硬件介绍
MY-I.MX6-DEMO-V2_2 硬件介绍
IMX6Q_core_V2.1_sch
..............
丰富的开发文档,提供全部源码文件
扩展模块
●TTL串口转RS232串口
●TTL串口转GPS
●TTL串口转RS485
●I2C扩展3轴重力,电子罗盘等传感器
●USB转以太网
●USB转4路TTL串口
●USB WIFI支持PCIE扩展3G
●PCIE扩展3G
●CMOS摄像头扩展
●4路模拟摄像头转PCIE
跟市面上其他家I.MX6开发板相比的优势
●I.MX6主流接口引出,适合客户评估I.MX6的主流功能,提供各种扩展功能模块,方便客户使用
●底板为4层板,严格的EMC,EMI设计,保证系统的稳定可靠,更好的评估I.MX6核心板的稳定和可靠性
●针对行业客户设计,将行业客户关心的串口 ,SPI,I2C,摄像头,SD卡,CAN等直接配置引出,方便用户扩展各种外围功能模块。
●完善的软件支持,全中文的操作手册,方便用户搭建环境,开发系统。
●价格低廉,跟飞思卡尔官方开发板和国内其他厂家评估板相比,是国内性价比最高的评估板
●在明远智睿的评估板上,可以轻松的二次开发,能够让用户快速开发自己的产品。
我们的生产标准
金手指采用最厚的镀金厚度,IPC3标准,完全满足军工,医疗标准。
PCB采用高强度的PCB板材,完全满足高温低温环境
焊接合作厂家是日本大厂,无铅工艺,完全满足质量和环保要求
为什么选择DIMM200的连接方式
因为以高可靠性和稳定性著称的德国,美国,瑞士普遍采用此种连接方式。
邮箱:service@myzr.com.cn   电话:0756-3628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