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四通道pwm输出分享!

楼主:
/*****************************************************************************
*  LPC54xx SCT four-channel PWM program
*
*  Use SCT timer to generate four-channel PWM
*  SCT0_IN1 is used as input
*****************************************************************************/
#include "board.h"
/*****************************************************************************
* Private types/enumerations/variables
****************************************************************************/
/*****************************************************************************
* Public types/enumerations/variables
****************************************************************************/
#define pwm_val1        (400000)                               // duty cycle PWM1
#define pwm_val2        (500000)                               // duty cycle PWM2
#define pwm_val3        (100000)                               // duty cycle PWM3
#define pwm_val4        (900000)                               // duty cycle PWM4
#define pwm_cycle       (1000000)
volatile uint32_t numPwmCycles;
volatile int      pwmAborted;
volatile int      pwmPhase;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SCT_Init(void);
/*****************************************************************************
* Public functions
****************************************************************************/
void SCT_Init(void)
{
Chip_SCT_Init(LPC_SCT);                          // enable the SCT2 clock
Chip_SCT_Config(LPC_SCT,  SCT_CONFIG_32BIT_COUNTER |    // unified timers,
        SCT_CONFIG_AUTOLIMIT_L   );    // auto limit

Chip_SCT_SetMatchCount(LPC_SCT, SCT_MATCH_0, pwm_cycle);      // match 0 on PWM cycle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0,   pwm_cycle);
Chip_SCT_SetMatchCount(LPC_SCT, SCT_MATCH_1, pwm_val1);      // match 1 on val1 (PWM1)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1,   pwm_val1);

Chip_SCT_SetMatchCount(LPC_SCT, SCT_MATCH_2, pwm_val2);      // match 2 on val2 (PWM2)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2,   pwm_val2);
Chip_SCT_SetMatchCount(LPC_SCT, SCT_MATCH_3, pwm_val3);      // match 3 on val3 (PWM3)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3,   pwm_val3);
Chip_SCT_SetMatchCount(LPC_SCT, SCT_MATCH_4, pwm_val4);      // match 4 on val4 (PWM4)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4,   pwm_val4);

Chip_SCT_EventState(LPC_SCT, SCT_EVENT_0, ENABLE_ALL_STATES);   // event 0 happens in all states
Chip_SCT_EventControl(LPC_SCT, SCT_EVENT_0, (CHIP_SCT_EVENTCTRL_T) ( SCT_EVECTRL_MATCH0 |
                                                                        SCT_COMBMODE_MATCH ));  // match 0 (pwm_cycle) only condition
Chip_SCT_EventState(LPC_SCT, SCT_EVENT_1, ENABLE_ALL_STATES);   // event 1 happens in all states
Chip_SCT_EventControl(LPC_SCT, SCT_EVENT_1, (CHIP_SCT_EVENTCTRL_T) ( SCT_EVECTRL_MATCH1 |
                                                                        SCT_COMBMODE_MATCH ));  // match 1 (pwm_val1) only condition
Chip_SCT_EventState(LPC_SCT, SCT_EVENT_2, ENABLE_ALL_STATES);   // event 2 happens in all states
Chip_SCT_EventControl(LPC_SCT, SCT_EVENT_2, (CHIP_SCT_EVENTCTRL_T) ( SCT_EVECTRL_MATCH2 |
                                                                        SCT_COMBMODE_MATCH  ));  // match 2 (pwm_val2) only condition
Chip_SCT_EventState(LPC_SCT, SCT_EVENT_3, ENABLE_ALL_STATES);   // event 3 happens in all states
Chip_SCT_EventControl(LPC_SCT, SCT_EVENT_3,  (CHIP_SCT_EVENTCTRL_T) ( SCT_EVECTRL_MATCH3 |
                                                                         SCT_COMBMODE_MATCH ));  // match 3 (pwm_val3) only condition
Chip_SCT_EventState(LPC_SCT, SCT_EVENT_4, ENABLE_ALL_STATES);   // event 4 happens in all states
Chip_SCT_EventControl(LPC_SCT, SCT_EVENT_4,  (CHIP_SCT_EVENTCTRL_T) ( SCT_EVECTRL_MATCH4 |
                                                                         SCT_COMBMODE_MATCH ));  // match 4 (pwm_val4) only condition
Chip_SCT_EventState(LPC_SCT, SCT_EVENT_5, ENABLE_ALL_STATES);   // event 5 happens in all states
Chip_SCT_EventControl(LPC_SCT, SCT_EVENT_5, (CHIP_SCT_EVENTCTRL_T) ( SCT_IOCOND_LOW    |
                                                                        SCT_IOSEL_1    |        // SCT0_IN1 select
                                                                        SCT_COMBMODE_IO   ));  // IN_1 LOW only condition

Chip_SCT_Set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0, SCT_EVT_0 );      // event 0       sets  OUT0 (PWM1)
Chip_SCT_Clear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0, (CHIP_SCT_EVENT_T) (SCT_EVT_1 | SCT_EVT_5)); // event 1 and 5 clear OUT0 (PWM1)
Chip_SCT_Set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1, SCT_EVT_0 );      // event 0       sets  OUT1 (PWM2)
Chip_SCT_Clear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1, (CHIP_SCT_EVENT_T) (SCT_EVT_2 | SCT_EVT_5)); // event 2 and 5 clear OUT1 (PWM2)
Chip_SCT_Set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2, (CHIP_SCT_EVENT_T) (SCT_EVT_3 | SCT_EVT_5));  // event 3 and 5 set   OUT2 (PWM3)
Chip_SCT_Clear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2, SCT_EVT_0);    // event 0       clear OUT2 (PWM3)
Chip_SCT_Set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3, (CHIP_SCT_EVENT_T) (SCT_EVT_4 | SCT_EVT_5));  // event 4 and 5 set   OUT3 (PWM4)
Chip_SCT_ClearOutput(LPC_SCT, SCT_OUTPUT_3, SCT_EVT_0);    // event 0       clear OUT3 (PWM4)
Chip_SCT_Output(LPC_SCT,0x0C);                           // default clear OUT0/1 and set OUT2/3
Chip_SCT_SetConflictResolution(LPC_SCT, 0x00, 0x5A);      // conflict resolution: Inactive state takes precedence
                                                                        // SCT2_OUT0/1: Inactive state low
                                                                        // SCT2_OUT2/3: Inactive state high
    LPC_SCT->HALT_L            = (1 << 5);                    // event 5 will halt the timer
    LPC_SCT->LIMIT_L           = (1 << 5);                    // event 5 will limit the timer
    Chip_SCT_EnableEventInt(LPC_SCT,(CHIP_SCT_EVENT_T) (SCT_EVT_0 | SCT_EVT_5));   // event 0 and 5 will generate an irq
    NVIC_EnableIRQ(SCT0_IRQn);                                 // enable SCT2 interrupt

    Chip_SCT_ClearControl(LPC_SCT,SCT_CTRL_HALT_L);     // start timer
}

void SCT0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Chip_SCT_GetEventFlag(LPC_SCT);
    if (status & SCT_EVE_0 )           // event 0 irq?
    {
        ++numPwmCycles;                                 // interrupt once per PWM cycle
    }
    if (status & SCT_EVE_5)          // event 5 irq?
    {
        pwmAborted = 1;                                 // Abort interrupt
    }
    LPC_SCT->EVFLAG = status;       // clear interrupt flag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lastCycles;
SystemCoreClockUpdate();
Board_Init();

Chip_Clock_EnablePeriphClock( (CHIP_SYSCON_CLOCK_T) ( SYSCON_CLOCK_IOCON    |    // enable SWM clock
                                                         SYSCON_CLOCK_GPIO0  |    // enable SCTIPU clock
                                                         SYSCON_CLOCK_INPUTMUX    ));   // enable PMUX clock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7, IOCON_FUNC2);           //SCT0_OUT0 = P0.7  = PWM1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8, IOCON_FUNC2);           //SCT0_OUT1 = P0.8  = PWM2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9, IOCON_FUNC2);           //SCT0_OUT2 = P0.9  = PWM3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10, IOCON_FUNC2);          //SCT0_OUT3 = P0.10 = PWM4
Chip_GPIO_SetPinDIR(LPC_GPIO, 0, 24, false);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24,  IOCON_FUNC0   |
           IOCON_I2C_SLEW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INPFILT_OFF |
           0x0 << 6   |
           0x0 << 9   |
           0x1 << 10   );

SCT_Init();
   while (1)                                            // loop forever
   {
    if (numPwmCycles != lastCycles)
    {
     lastCycles = numPwmCycles;
      if ((lastCycles % 5) == 0)                    // every few PWM cycles change the duty cycles
    {
     Chip_SCT_SetClrControl(LPC_SCT, SCT_CONFIG_NORELOADL_U, ENABLE); // NORELOAD_L (U)
       if (pwmPhase == 0)
       {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1,  200000);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3,  700000);
       }
       else
       {
       Chip_SCT_S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1,  950000);
     LPC_SCT->MATCHREL[3].U = Chip_SCT_GetMatchReload(LPC_SCT, SCT_MATCH_0); // duty cycle 0 (test conflict resolution)
       }
       Chip_SCT_SetClrControl(LPC_SCT, SCT_CONFIG_NORELOADL_U, DISABLE);   // NORELOAD_L (U)
       ++pwmPhase;
       if (pwmPhase > 1)
       {
        pwmPhase = 0;
       }
      }
     }
     if (pwmAborted)          /* Demo: Poll ABORT input, and restart timer if abort condition has gone. */
     {
      while (!(LPC_SCT->INPUT & (1 << 24))) ;
      Chip_SCT_ClearControl(LPC_SCT,SCT_CTRL_HALT_L);  // start timer
      pwmAborted = 0;
     }
     __WFI();
    }
}

网友:
实际测试可以驱动小空心杯电机转动!

网友A:
楼主拿到的是哪快开发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拿到的是哪快开发板呢?

第一批的!

网友:
小电机转动视频!手机的图像质量效果一般。

网友:
最好能解释一下,把sct模块详细介绍一下,这算是lpc这一系列里面的新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