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无法注册网络

楼主:
激活TC35后,网络指示灯闪几下就灭掉。如果不接SIM卡,网络知识灯不会灭。

网友:
首先,必须装有效的SIM卡。其次,要保证电源的峰值负载能力不低于2A,纹波不高于300mV,天线正确安装。另外还需以正确的触发信号启动模块。如果还不行,监视模块串口看是否有报错信息。以上都没问题,则问重点检查SIM卡回路和系统EMC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