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v低频信号放大

楼主:
请教各位放大一个低频信号<50hz,且信号幅度1mv左右的小信号,该如何选择放大器?其余频率有噪声干扰

网友:
多数这样的情况,首要注意运放的噪声。频率低,带宽可以不考虑。
如果频率不是非常低(例如0.1Hz甚至更低),就不必直流放大,失调通常可以不考虑。

网友:
频率低,幅度1mv信号放大,Vos参数就成了首要问题。

网友:
1mV已经不算很微弱的小信号了,又是低频,这个用常规运放搭多级放大器即可。如果带外噪声是大于50Hz的且具有较高的幅度,可以采用交流负反馈回路构成低通滤波环节来应对,滤波器截止频率则根据噪声频谱来确定。

网友:
要放大到多大,具体干吗用的

网友:
如果要放大很多倍的话用线性仪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