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 IAR的调试问题

楼主:
IAR的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很久,如下图:

出现这种错误。
今天看文档的资料,原来IAR的例程还要添加一些文件进去IAR的安装目录下。具体如截图:

就是把这些文件添加都编译器的指定的目录就可以。
这样我对多核的例程的multicore\m0slave_blinky仿真调试就没有问题,但退出仿真程序就不运行了。
当我在试试multicore\m4master_blinky这个例程时,就弹出这个对话框了。

我还是用KEIL 5仿真调试了
IAR的太蛋疼了

网友A:
M4在flash中调试,
M0在ram中调试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4在flash中调试,
M0在ram中调试即可。
我还是用回Keil算了,你是用啥编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用回Keil算了,你是用啥编译器??

一开始就用iar,发现down固件有坑。然后用LPCX,发现开发效率低了一大截,脑浆也不够用了。
就换回iar,在ram中玩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用iar,发现down固件有坑。然后用LPCX,发现开发效率低了一大截,脑浆也不够用了。
就换回iar,在ram中玩耍了。
怎么不考虑用keil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考虑用keil呢??
个人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