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M32TG110F32 程序下载仿真问题

楼主:
最近在开发一款穿戴设备,用的是 silicon 的 EFM32TG110F32 ,使用 SWD 接口调试的时候发现 J-Link 经常会出现状态灯为红色,重新拔插一下,能够下载程序,进入仿真,走几步,灯又变成红色,测试供电状态正常,复位引脚常态的时候竟然是低电平,使用几次后,还会出现芯片电源 VDD 和 VSS 短路,这个问题已经纠结了我一个周了,焊接了几十块,每块都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论坛里面有没有谁遇到过相似现象或有解决的办法,交流一下!

网友A:
是不是Jlink的问题?电平不匹配?

网友:
不知道,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Jlink的问题?电平不匹配?

不是的,电平都对,现在单连接电源,复位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是STK3200开发板和板载的仿真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或者焊接时有一些要求。

去年用FreeScale的KL05时,经常遇到芯片锁定的问题,也是一直找不到问题,最后反馈到原厂,现在也还没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是STK3200开发板和板载的仿真器,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或者焊接时有一些要求。

去年用FreeScale的KL05时,经常遇到芯片锁定的问题,也是一直找不到问题,最后反馈到原厂,现在也还没有回复。

周二我又焊接了几个,这次没有这个问题了,真是搞不懂,原厂技术支持说我中大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二我又焊接了几个,这次没有这个问题了,真是搞不懂,原厂技术支持说我中大奖了

的确有可能是工程样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