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http://www.wowotech.net/linux_kenrel/dt-code-analysis.html

楼主:
一、前言
Device Tree总共有三篇,分别是:
1、为何要引入Device Tree,这个机制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请参考引入Device Tree的原因 )
2、Device Tree的基础概念(请参考DT基础概念 )
3、ARM linux中和Device Tree相关的代码分析(这是本文的主题)
本文主要内容是:以Device Tree相关的数据流分析为索引,对ARM linux kernel的代码进行解析。主要的数据流包括:
1、初始化流程。也就是扫描dtb并将其转换成Device Tree Structure。
2、传递运行时参数传递以及platform的识别流程分析
3、如何将Device Tree Structure并入linux kernel的设备驱动模型。
注:本文中的linux kernel使用的是3.14版本。
二、如何通过Device Tree完成运行时参数传递以及platform的识别功能?
1、汇编部分的代码分析
linux/arch/arm/kernel/head.S文件定义了bootloader和kernel的参数传递要求:
MMU = off, D-cache = off, I-cache = dont care, r0 = 0, r1 = machine nr, r2 = atags or dtb pointer. 复制代码
目前的kernel支持旧的tag list的方式,同时也支持device tree的方式。r2可能是device tree binary file的指针(bootloader要传递给内核之前要copy到memory中),也可以能是tag list的指针。在ARM的汇编部分的启动代码中(主要是head.S和head-common.S),machine type ID和指向DTB或者atags的指针被保存在变量__machine_arch_type和__atags_pointer中,这么做是为了后续c代码进行处理。
2、和device tree相关的setup_arch代码分析
具体的c代码都是在setup_arch中处理,这个函数是一个总的入口点。具体代码如下(删除了部分无关代码):
void __init setup_arch(char **cmdline_p)
{
const struct machine_desc *mdesc;
……
mdesc = setup_machine_fdt(__atags_pointer);
if (!mdesc)
mdesc = setup_machine_tags(__atags_pointer, __machine_arch_type);
machine_desc = mdesc;
machine_name = mdesc->name;
……

对于如何确定HW platform这个问题,旧的方法是静态定义若干的machine描述符(struct machine_desc ),在启动过程中,通过machine type ID作为索引,在这些静态定义的machine描述符中扫描,找到那个ID匹配的描述符。在新的内核中,首先使用setup_machine_fdt来setup machine描述符,如果返回NULL,才使用传统的方法setup_machine_tags来setup machine描述符。传统的方法需要给出__machine_arch_type(bootloader通过r1寄存器传递给kernel的)和tag list的地址(用来进行tag parse)。__machine_arch_type用来寻找machine描述符;tag list用于运行时参数的传递。随着内核的不断发展,相信有一天linux kernel会完全抛弃tag list的机制。
3、匹配platform(machine描述符)
setup_machine_fdt函数的功能就是根据Device Tree的信息,找到最适合的machine描述符。具体代码如下:
const struct machine_desc * __init setup_machine_fdt(unsigned int dt_phys)
{
const struct machine_desc *mdesc, *mdesc_best = NULL;
if (!dt_phys || !early_init_dt_scan(phys_to_virt(dt_phys)))
return NULL;
mdesc = of_flat_dt_match_machine(mdesc_best, arch_get_next_mach);
if (!mdesc) {
出错处理
}
/* Change machine number to match the mdesc we're using */
__machine_arch_type = mdesc->nr;
return mdesc;
}

early_init_dt_scan函数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为后续的DTB scan进行准备工作,另外一个是运行时参数传递。具体请参考下面一个section的描述。
of_flat_dt_match_machine是在machine描述符的列表中scan,找到最合适的那个machine描述符。我们首先看如何组成machine描述符的列表。和传统的方法类似,也是静态定义的。DT_MACHINE_START和MACHINE_END用来定义一个machine描述符。编译的时候,compiler会把这些machine descriptor放到一个特殊的段中(.arch.info.init),形成machine描述符的列表。machine描述符用下面的数据结构来标识(删除了不相关的member):
struct machine_desc {
unsigned int nr; /* architecture number */
const char *const *dt_compat; /* array of device tree 'compatible' strings */
……
};
复制代码 nr成员就是过去使用的machine type ID。内核machine描述符的table有若干个entry,每个都有自己的ID。bootloader传递了machine type ID,指明使用哪一个machine描述符。目前匹配machine描述符使用compatible strings,也就是dt_compat成员,这是一个string list,定义了这个machine所支持的列表。在扫描machine描述符列表的时候需要不断的获取下一个machine描述符的compatible字符串的信息,具体的代码如下:
static const void * __init arch_get_next_mach(const char *const **match)
{
static const struct machine_desc *mdesc = __arch_info_begin;
const struct machine_desc *m = mdesc;
if (m >= __arch_info_end)
return NULL;
mdesc++;
*match = m->dt_compat;
return m;
}

__arch_info_begin指向machine描述符列表第一个entry。通过mdesc++不断的移动machine描述符指针(Note:mdesc是static的)。match返回了该machine描述符的compatible string list。具体匹配的算法倒是很简单,就是比较字符串而已,一个是root node的compatible字符串列表,一个是machine描述符的compatible字符串列表,得分最低的(最匹配的)就是我们最终选定的machine type。
4、运行时参数传递
运行时参数是在扫描DTB的chosen node时候完成的,具体的动作就是获取chosen node的bootargs、initrd等属性的value,并将其保存在全局变量(boot_command_line,initrd_start、initrd_end)中。使用tag list方法是类似的,通过分析tag list,获取相关信息,保存在同样的全局变量中。具体代码位于early_init_dt_scan函数中:
bool __init early_init_dt_scan(void *params)
{
if (!params)
return false;
/* 全局变量initial_boot_params指向了DTB的header*/
initial_boot_params = params;
/* 检查DTB的magic,确认是一个有效的DTB */
if (be32_to_cpu(initial_boot_params->magic) != OF_DT_HEADER) {
initial_boot_params = NULL;
return false;
}
/* 扫描 /chosen node,保存运行时参数(bootargs)到boot_command_line,此外,还处理initrd相关的property,并保存在initrd_start和initrd_end这两个全局变量中 */
of_scan_flat_dt(early_init_dt_scan_chosen, boot_command_line);
/* 扫描根节点,获取 {size,address}-cells信息,并保存在dt_root_size_cells和dt_root_addr_cells全局变量中 */
of_scan_flat_dt(early_init_dt_scan_root, NULL);
/* 扫描DTB中的memory node,并把相关信息保存在meminfo中,全局变量meminfo保存了系统内存相关的信息。*/
of_scan_flat_dt(early_init_dt_scan_memory, NULL);
return true;
}

设定meminfo(该全局变量确定了物理内存的布局)有若干种途径:
1、通过tag list(tag是ATAG_MEM)传递memory bank的信息。
2、通过command line(可以用tag list,也可以通过DTB)传递memory bank的信息。
3、通过DTB的memory node传递memory bank的信息。
目前当然是推荐使用Device Tree的方式来传递物理内存布局信息。
三、初始化流程
在系统初始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DTB转换成节点是device_node的树状结构,以便后续方便操作。具体的代码位于setup_arch->unflatten_device_tree中。
void __init unflatten_device_tree(void)
{
__unflatten_device_tree(initial_boot_params, &of_allnodes,
early_init_dt_alloc_memory_arch);
/* Get pointer to "/chosen" and "/aliases" nodes for use everywhere */
of_alias_scan(early_init_dt_alloc_memory_arch);
}
复制代码 我们用struct device_node 来抽象设备树中的一个节点,具体解释如下:
struct device_node {
const char *name;----------------------device node name
const char *type;-----------------------对应device_type的属性
phandle phandle;-----------------------对应该节点的phandle属性
const char *full_name; ----------------从“/”开始的,表示该node的full path
struct property *properties;-------------该节点的属性列表
struct property *deadprops; ----------如果需要删除某些属性,kernel并非真的删除,而是挂入到deadprops的列表
struct device_node *parent;------parent、child以及sibling将所有的device node连接起来
struct device_node *child;
struct device_node *sibling;
struct device_node *next; --------通过该指针可以获取相同类型的下一个node
struct device_node *allnext;-------通过该指针可以获取node global list下一个node
struct proc_dir_entry *pde;--------开放到userspace的proc接口信息
struct kref kref;-------------该node的reference count
unsigned long _flags;
void *data;
};

unflatten_device_tree函数的主要功能就是扫描DTB,将device node被组织成:
1、global list。全局变量struct device_node *of_allnodes就是指向设备树的global list
2、tree。
这些功能主要是在__unflatten_device_tree函数中实现,具体代码如下(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代码):
static void __unflatten_device_tree(struct boot_param_header *blob,---需要扫描的DTB
struct device_node **mynodes,---------global list指针
void * (*dt_alloc)(u64 size, u64 align))------内存分配函数
{
unsigned long size;
void *start, *mem;
struct device_node **allnextp = mynodes;
此处删除了health check代码,例如检查DTB header的magic,确认blob的确指向一个DTB。
/* scan过程分成两轮,第一轮主要是确定device-tree structure的长度,保存在size变量中 */
start = ((void *)blob) + be32_to_cpu(blob->off_dt_struct);
size = (unsigned long)unflatten_dt_node(blob, 0, &start, NULL, NULL, 0);
size = ALIGN(size, 4);
/* 初始化的时候,并不是扫描到一个node或者property就分配相应的内存,实际上内核是一次性的分配了一大片内存,这些内存包括了所有的struct device_node、node name、struct property所需要的内存。*/
mem = dt_alloc(size + 4, __alignof__(struct device_node));
memset(mem, 0, size);
*(__be32 *)(mem + size) = cpu_to_be32(0xdeadbeef); //用来检验后面unflattening是否溢出
/* 这是第二轮的scan,第一次scan是为了得到保存所有node和property所需要的内存size,第二次就是实打实的要构建device node tree了 */
start = ((void *)blob) + be32_to_cpu(blob->off_dt_struct);
unflatten_dt_node(blob, mem, &start, NULL, &allnextp, 0);
此处略去校验溢出和校验OF_DT_END。

具体的scan是在unflatten_dt_node函数中,如果已经清楚地了解DTB的结构,其实代码很简单,这里就不再细述了。
四、如何并入linux kernel的设备驱动模型
在linux kernel引入统一设备模型之后,bus、driver和device形成了设备模型中的铁三角。在驱动初始化的时候会将代表该driver的一个数据结构(一般是xxx_driver)挂入bus上的driver链表。device挂入链表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即插即用类型的bus,在插入一个设备后,总线可以检测到这个行为并动态分配一个device数据结构(一般是xxx_device,例如usb_device),之后,将该数据结构挂入bus上的device链表。bus上挂满了driver和device,那么如何让device遇到“对”的那个driver呢?那么就要靠缘分了,也就是bus的match函数。
上面是一段导论,我们还是回到Device Tree。导致Device Tree的引入ARM体系结构的代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的太多的静态定义的表格。例如:一般代码中会定义一个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xxx_devices的静态数组,在初始化的时候调用platform_add_devices。这些静态定义的platform_device往往又需要静态定义各种resource,这导致静态表格进一步增大。如果ARM linux中不再定义这些表格,那么一定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也就是说,系统应该会根据Device tree来动态的增加系统中的platform_device。当然,这个过程并非只是发生在platform bus上(具体可以参考“Platform Device”的设备 ),也可能发生在其他的非即插即用的bus上,例如AMBA总线、PCI总线。一言以蔽之,如果要并入linux kernel的设备驱动模型,那么就需要根据device_node的树状结构(root是of_allnodes)将一个个的device node挂入到相应的总线device链表中。只要做到这一点,总线机制就会安排device和driver的约会。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device node都会挂入bus上的设备链表,比如cpus node,memory node,choose node等。
1、cpus node的处理
这部分的处理可以参考setup_arch->arm_dt_init_cpu_maps中的代码,具体的代码如下:
void __init arm_dt_init_cpu_maps(void)
scan device node global list,寻找full path是“/cpus”的那个device node。cpus这个device node只是一个容器,其中包括了各个cpu node的定义以及所有cpu node共享的property。
cpus = of_find_node_by_path("/cpus");
for_each_child_of_node(cpus, cpu) { 遍历cpus的所有的child node
u32 hwid;
if (of_node_cmp(cpu->type, "cpu")) 我们只关心那些device_type是cpu的node
continue;
if (of_property_read_u32(cpu, "reg", &hwid)) { 读取reg属性的值并赋值给hwid
return;
reg的属性值的8 MSBs必须设置为0,这是ARM CPU binding定义的。
if (hwid & ~MPIDR_HWID_BITMASK)
return;
不允许重复的CPU id,那是一个灾难性的设定
for (j = 0; j < cpuidx; j++)
if (WARN(tmp_map[j] == hwid, "Duplicate /cpu reg "
"properties in the DT\n"))
return;
数组tmp_map保存了系统中所有CPU的MPIDR值(CPU ID值),具体的index的编码规则是: tmp_map[0]保存了booting CPU的id值,其余的CPU的ID值保存在1~NR_CPUS的位置。
if (hwid == mpidr) {
i = 0;
bootcpu_valid = true;
} else {
i = cpuidx++;
}
tmp_map[i] = hwid;
}
根据DTB中的信息设定cpu logical map数组。
for (i = 0; i < cpuidx; i++) {
set_cpu_possible(i, true);
cpu_logical_map(i) = tmp_map[i];
}
} 复制代码
要理解这部分的内容,需要理解ARM CUPs binding的概念,可以参考linux/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arm目录下的CPU.txt文件的描述。
2、memory的处理
这部分的处理可以参考setup_arch->setup_machine_fdt->early_init_dt_scan->early_init_dt_scan_memory中的代码。具体如下:
int __init early_init_dt_scan_memory(unsigned long node, const char *uname,
int depth, void *data)
{
char *type = of_get_flat_dt_prop(node, "device_type", NULL); 获取device_type属性值
__be32 *reg, *endp;
unsigned long l;
在初始化的时候,我们会对每一个device node都要调用该call back函数,因此,我们要过滤掉那些和memory block定义无关的node。和memory block定义有的节点有两种,一种是node name是memory@形态的,另外一种是node中定义了device_type属性并且其值是memory。
if (type == NULL) {
if (depth != 1 || strcmp(uname, "memory@0") != 0)
return 0;
} else if (strcmp(type, "memory") != 0)
return 0;
获取memory的起始地址和length的信息。有两种属性和该信息有关,一个是linux,usable-memory,不过最新的方式还是使用reg属性。
reg = of_get_flat_dt_prop(node, "linux,usable-memory", &l);
if (reg == NULL)
reg = of_get_flat_dt_prop(node, "reg", &l);
if (reg == NULL)
return 0;
endp = reg + (l / sizeof(__be32));
reg属性的值是address,size数组,那么如何来取出一个个的address/size呢?由于memory node一定是root node的child,因此dt_root_addr_cells(root node的#address-cells属性值)和dt_root_size_cells(root node的#size-cells属性值)之和就是address,size数组的entry size。
while ((endp - reg) >= (dt_root_addr_cells + dt_root_size_cells)) {
u64 base, size;
base = dt_mem_next_cell(dt_root_addr_cells, ®);
size = dt_mem_next_cell(dt_root_size_cells, ®);
early_init_dt_add_memory_arch(base, size); 将具体的memory block信息加入到内核中。
return 0;
} 复制代码
3、interrupt controller的处理
初始化是通过start_kernel->init_IRQ->machine_desc->init_irq()实现的。我们用S3C2416为例来描述interrupt controller的处理过程。下面是machine描述符的定义。
DT_MACHINE_START(S3C2416_DT, "Samsung S3C2416 (Flattened Device Tree)")
……
.init_irq = irqchip_init,
……
MACHINE_END 复制代码 在driver/irqchip/irq-s3c24xx.c文件中定义了两个interrupt controller,如下:
IRQCHIP_DECLARE(s3c2416_irq, "samsung,s3c2416-irq", s3c2416_init_intc_of);
IRQCHIP_DECLARE(s3c2410_irq, "samsung,s3c2410-irq", s3c2410_init_intc_of);
复制代码 当然,系统中可以定义更多的irqchip,不过具体用哪一个是根据DTB中的interrupt controller node中的compatible属性确定的。在driver/irqchip/irqchip.c文件中定义了irqchip_init函数,如下:
void __init irqchip_init(void)
{
of_irq_init(__irqchip_begin);
} 复制代码 __irqchip_begin就是所有的irqchip的一个列表,of_irq_init函数是遍历Device Tree,找到匹配的irqchip。具体的代码如下:
void __init of_irq_init(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matches)
{
struct device_node *np, *parent = NULL;
struct intc_desc *desc, *temp_desc;
struct list_head intc_desc_list, intc_parent_list;
INIT_LIST_HEAD(&intc_desc_list);
INIT_LIST_HEAD(&intc_parent_list);
遍历所有的node,寻找定义了interrupt-controller属性的node,如果定义了interrupt-controller属性则说明该node就是一个中断控制器。
for_each_matching_node(np, matches) {
if (!of_find_property(np, "interrupt-controller", NULL) ||
!of_device_is_available(np))
continue;
分配内存并挂入链表,当然还有根据interrupt-parent建立controller之间的父子关系。对于interrupt controller,它也可能是一个树状的结构。
desc = kzalloc(sizeof(*desc), GFP_KERNEL);
if (WARN_ON(!desc))
goto err;
desc->dev = np;
desc->interrupt_parent = of_irq_find_parent(np);
if (desc->interrupt_parent == np)
desc->interrupt_parent = NULL;
list_add_tail(&desc->list, &intc_desc_list);
}
正因为interrupt controller被组织成树状的结构,因此初始化的顺序就需要控制,应该从根节点开始,依次递进到下一个level的interrupt controller。
while (!list_empty(&intc_desc_list)) { intc_desc_list链表中的节点会被一个个的处理,每处理完一个节点就会将该节点删除,当所有的节点被删除,整个处理过程也就是结束了。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desc, temp_desc, &intc_desc_list, list) {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match;
int ret;
of_irq_init_cb_t irq_init_cb;
最开始的时候parent变量是NULL,确保第一个被处理的是root interrupt controller。在处理完root node之后,parent变量被设定为root interrupt controller,因此,第二个循环中处理的是所有parent是root interrupt controller的child interrupt controller。也就是level 1(如果root是level 0的话)的节点。
if (desc->interrupt_parent != parent)
continue;
list_del(&desc->list); -----从链表中删除
match = of_match_node(matches, desc->dev);-----匹配并初始化
if (WARN(!match->data,----------match->data是初始化函数
"of_irq_init: no init function for %s\n",
match->compatible)) {
kfree(desc);
continue;
}
irq_init_cb = (of_irq_init_cb_t)match->data;
ret = irq_init_cb(desc->dev, desc->interrupt_parent);-----执行初始化函数
if (ret) {
kfree(desc);
continue;
}
处理完的节点放入intc_parent_list链表,后面会用到
list_add_tail(&desc->list, &intc_parent_list);
对于level 0,只有一个root interrupt controller,对于level 1,可能有若干个interrupt controller,因此要遍历这些parent interrupt controller,以便处理下一个level的child node。
desc = list_first_entry_or_null(&intc_parent_list,
typeof(*desc), list);
if (!desc) {
pr_err("of_irq_init: children remain, but no parents\n");
break;
}
list_del(&desc->list);
parent = desc->dev;
kfree(desc);
}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desc, temp_desc, &intc_parent_list, list) {
list_del(&desc->list);
kfree(desc);
}
err:
list_for_each_entry_safe(desc, temp_desc, &intc_desc_list, list) {
list_del(&desc->list);
kfree(desc);
}
} 复制代码
只有该node中有interrupt-controller这个属性定义,那么linux kernel就会分配一个interrupt controller的描述符(struct intc_desc)并挂入队列。通过interrupt-parent属性,可以确定各个interrupt controller的层次关系。在scan了所有的Device Tree中的interrupt controller的定义之后,系统开始匹配过程。一旦匹配到了interrupt chip列表中的项次后,就会调用相应的初始化函数。如果CPU是S3C2416的话,匹配到的是irqchip的初始化函数是s3c2416_init_intc_of。
OK,我们已经通过compatible属性找到了适合的interrupt controller,那么如何解析reg属性呢?我们知道,对于s3c2416的interrupt controller而言,其#interrupt-cells的属性值是4,定义为。每个域的解释如下:
(1)ctrl_num表示使用哪一种类型的interrupt controller,其值的解释如下:
- 0 ... main controller
- 1 ... sub controller
- 2 ... second main controller
(2)parent_irq。对于sub controller,parent_irq标识了其在main controller的bit position。
(3)ctrl_irq标识了在controller中的bit位置。
(4)type标识了该中断的trigger type,例如:上升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
为了更顺畅的描述后续的代码,我需要简单的介绍2416的中断控制器,其block diagram如下:
53个Samsung2416的中断源被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需要sub寄存器进行控制的,例如DMA,系统中的8个DMA中断是通过两级识别的,先在SRCPND寄存器中得到是DMA中断的信息,具体是哪一个channel的DMA中断需要继续查询SUBSRC寄存器。那些不需要sub寄存器进行控制的,例如timer,5个timer的中断可以直接从SRCPND中得到。
中断MASK寄存器可以控制产生的中断是否要报告给CPU,当一个中断被mask的时候,虽然SRCPND寄存器中,硬件会set该bit,但是不会影响到INTPND寄存器,从而不会向CPU报告该中断。对于SUBMASK寄存器,如果该bit被set,也就是该sub中断被mask了,那么即便产生了对应的sub中断,也不会修改SRCPND寄存器的内容,只是修改SUBSRCPND中寄存器的内容。
不过随着硬件的演化,更多的HW block加入到SOC中,这使得中断源不够用了,因此中断寄存器又被分成两个group,一个是group 1(开始地址是0X4A000000,也就是main controller了),另外一个是group2(开始地址是0X4A000040,叫做second main controller)。group 1中的sub寄存器的起始地址是0X4A000018(也就是sub controller)。
了解了上面的内容后,下面的定义就比较好理解了:
static struct s3c24xx_irq_of_ctrl s3c2416_ctrl[] = {
.name = "intc", -----------main controller
.offset = 0,
}, {
.name = "subintc", ---------sub controller
.offset = 0x18,
.parent = &s3c_intc[0],
}, {
.name = "intc2", ----------second main controller
.offset = 0x40,
}; 复制代码
对于s3c2416而言,irqchip的初始化函数是s3c2416_init_intc_of,s3c2416_ctrl作为参数传递给了s3c_init_intc_of,大部分的处理都是在s3c_init_intc_of函数中完成的,由于这个函数和中断子系统非常相关,这里就不详述了,后续会有一份专门的文档描述之。
4、GPIO controller的处理
暂不描述,后续会有一份专门的文档描述GPIO sub system。
5、machine初始化
machine初始化的代码可以沿着start_kernel->rest_init->kernel_init->kernel_init_freeable->do_basic_setup->do_initcalls路径寻找。在do_initcalls函数中,kernel会依次执行各个initcall函数,在这个过程中,会调用customize_machine,具体如下:
static int __init customize_machine(void)
{
if (machine_desc->init_machine)
machine_desc->init_machine();
else
of_platform_populate(NULL, of_default_bus_match_table, NULL, NULL);
return 0;
}
arch_initcall(customize_machine); 复制代码 在这个函数中,一般会调用machine描述符中的init_machine callback函数来把各种Device Tree中定义各个设备节点加入到系统。如果machine描述符中没有定义init_machine函数,那么直接调用of_platform_populate把所有的platform device加入到kernel中。对于s3c2416,其machine描述符中的init_machine callback函数就是s3c2416_dt_machine_init,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__init s3c2416_dt_machine_init(void)
{
of_platform_populate(NULL, --------传入NULL参数表示从root node开始scan
of_default_bus_match_table, s3c2416_auxdata_lookup, NULL);
s3c_pm_init(); --------power management相关的初始化
复制代码 由此可见,最终生成platform device的代码来自of_platform_populate函数。该函数的逻辑比较简单,遍历device node global list中所有的node,并调用of_platform_bus_create处理,of_platform_bus_create函数代码如下:
static int of_platform_bus_create(struct device_node *bus,-------------要创建的那个device node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matches,-------要匹配的list
const struct of_dev_auxdata *lookup,------附属数据
struct device *parent, bool strict)---------------parent指向父节点。strict是否要求完全匹配
{
const struct of_dev_auxdata *auxdata;
struct device_node *child;
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const char *bus_id = NULL;
void *platform_data = NULL;
int rc = 0;
删除确保device node有compatible属性的代码。
auxdata = of_dev_lookup(lookup, bus); 在传入的lookup table寻找和该device node匹配的附加数据
if (auxdata) {
bus_id = auxdata->name;-----------------如果找到,那么就用附加数据中的静态定义的内容
platform_data = auxdata->platform_data;
ARM公司提供了CPU core,除此之外,它设计了AMBA的总线来连接SOC内的各个block。符合这个总线标准的SOC上的外设叫做ARM Primecell Peripherals。如果一个device node的compatible属性值是arm,primecell的话,可以调用of_amba_device_create来向amba总线上增加一个amba device。
if (of_device_is_compatible(bus, "arm,primecell")) {
of_amba_device_create(bus, bus_id, platform_data, parent);
return 0;
}
如果不是ARM Primecell Peripherals,那么我们就需要向platform bus上增加一个platform device了
dev = of_platform_device_create_pdata(bus, bus_id, platform_data, parent);
if (!dev || !of_match_node(matches, bus))
return 0;
一个device node可能是一个桥设备,因此要重复调用of_platform_bus_create来把所有的device node处理掉。
for_each_child_of_node(bus, child) {
pr_debug(" create child: %s\n", child->full_name);
rc = of_platform_bus_create(child, matches, lookup, &dev->dev, strict);
if (rc) {
of_node_put(child);
break;
}
}
return rc;
} 复制代码 具体增加platform device的代码在of_platform_device_create_pdata中,代码如下: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of_platform_device_create_pdata(
struct device_node *np,
const char *bus_id,
void *platform_data,
struct device *parent)
{
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if (!of_device_is_available(np))---------check status属性,确保是enable或者OK的。
return NULL;
of_device_alloc除了分配struct platform_device的内存,还分配了该platform device需要的resource的内存(参考struct platform_device 中的resource成员)。当然,这就需要解析该device node的interrupt资源以及memory address资源。
dev = of_device_alloc(np, bus_id, parent);
if (!dev)
return NULL;
设定platform_device 中的其他成员
dev->dev.coherent_dma_mask = DMA_BIT_MASK(32);
if (!dev->dev.dma_mask)
dev->dev.dma_mask = &dev->dev.coherent_dma_mask;
dev->dev.bus = &platform_bus_type;
dev->dev.platform_data = platform_data;
if (of_device_add(dev) != 0) {------------------把这个platform device加入统一设备模型系统中
platform_device_put(dev);
return NULL;
}
return de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