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kit2开发板测试

楼主:
首先需要做准备工作,下载并安装安卓或iOS客户端。如果计算机上没有安装CP2102的驱动,还需要安装驱动,这样才能正确识别出串口。

再用macroUSB线,连接到Gokit2开发板的USB To UART口上。串口的波特率参数需要设置为115200,其它用默认值。Gokit2可以通过串口将当前状态打印出来,通过软件去查看,这一点比Gokit1方便。

和第一代Gokit不同,Gokit2有两个macroUSB接口(一代是一个miniUSB接口),一个是通过CP2102转换串口,另外一个连接到STM32F103上。它们都可以给开发板供电。

Gokit2只有4个按键,上下两块板上各两个。上面是KEY1和KEY2,下面侧面是USER KEY(KEY3)和RESET。

按下RESET键,让系统复位,在终端上可以清楚看到系统初始化内部模块的信息。

GoKit2上有红外接近传感器,物体靠近时,就能触发传感器,旁边的红色LED显示了传感器状态。传感器的有效距离大约2cm,有一个小电位器可以调节范围。当物体离开时,串口会显示Irfrared EXIT提示。

短按KEY1,电机逆时针旋转,RGB LED显示绿色,串口也会显示KEY1 PRESS。

短按KEY2,电机顺时针旋转,RGB LED显示蓝色。

按下KEY3,电机停止,RGB LED显示红色。串口在提示KEY3 PRESS的同时,也会测量环境温湿度并显示出来。

每隔一段时间,Gokit2也会自动发送设备状态报告和心跳状态。

如果长按KEY1,WiFi模块将复位。

如果长按KEY2,将进入Wifi设置模式,以前保存的参数将丢失。这时RGB LED显示绿色。

在Wifi设置模式下,可以通过手机设置参数,设置成功后将显示版本和序列号。

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设置RGB LED的颜色、电机的转速和方向,这时串口也会有对应的提示。看起来一个命令会通过Wifi发送三次,提高通讯可靠性。

通过安卓客户端连接到Gokit2。

然后可以设置RGB LED的颜色、电机的转速和方向,查看温湿度。不过温度参数和实际值不一致(湿度是正确的),不知道是Gokit2协议的变化还是其它原因。

Gokit1和Gokit2对比,传感器、Wifi模块没有变化,但是开发板的结构变化很大,Gokit2采用了Arduino接口,功能和接口更加丰富了,它也可以做为STM32F103开发板使用。还留出了OLED接口,等过两天焊接后在测试这个功能了。

网友:
多少米一块啊?

So TM what......?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 看起来还是挺精致的
===================================

网友:
赞一个,速度太快了

网友A:
楼主有汉枫LPB100的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汉枫LPB100的固件吗

目前还没有。

网友A:
那楼主测试的gokit1和gokit2上都是使用的汉枫模块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测试的gokit1和gokit2上都是使用的汉枫模块嘛

模块内部已经有程序了,现在还没有找到模块的资料和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块内部已经有程序了,现在还没有找到模块的资料和程序。

模块的资料我倒是有 但是这个兼容固件应该是由机智云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