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_串口控制LED

楼主:
通过串口控制LED1状态
串口输入 ON LED1 点亮 串口输入 OFF LED1 熄灭
串口输入 其它 报错
1、驱动
串口驱动程序官方已经给出
代码路径:/kernel_smdkv210/drivers/serial/samsung.c
2、硬件
SIN210用户IO 扩展口,有1 路SPI 总线,1 路IIC 总线,两个五线串口,一个三线串口,1 路AD 输入,1 个PWM ,1 个中断,5V 电源和GND 方便用户各种应用扩展。
图19-1: User IO 原理图
开发板上USER_IO 带白色三角形标记的就是对应的 上图的一号引脚。
开发板中的com口连接的是TXD2和RXD3 用于系统调试,所以UserIO中没有这两个引脚,如下所以:
图19-2: COM 2 电路
笔者采用的是通过TXD0和RXD0来控制LED,用到了一个USB转TTL的电平转换模块:
将USB装TTL的 TXD、RXD、GND和开发板的TXD0、RXD0、GND相连接,如此硬件编连接好了。
图19-3-0: 连接
图19-3-1: 连接
3、应用
下面就是要编写应用程序了,结合以前的文章LED,串口配置校验位什么的,就不解释怎么用了,单片机里都有学过的,废话不说了,直接贴代码: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 USART0_LED.c ****/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define LED1 0
  • #define LED2 1
  • #define LED3 2
  • #define LED4 3
  • #define LED_ON 0
  • #define LED_OFF 1
  • #define TRUE 1
  • #define FALSE -1
  • int speed_arr[] = {B1152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 int name_arr[] = {1152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 void set_speed(int fd, int speed)
  • {
  • int i;
  • int status;
  • struct termios Opt;
  • tcgetattr(fd, &Opt);
  •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
  • if (speed == name_arr)
  • {
  • tcflush(fd, TCIOFLUSH);
  • cfsetispeed(&Opt, speed_arr);
  • cfsetospeed(&Opt, speed_arr);
  • statu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 if (status != 0)
  • perror("tcsetattr fd1");
  • return;
  • }
  • tcflush(fd,TCIOFLUSH);
  • }
  • }
  • 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
  • perror("SetupSerial 1");
  • return(FALSE);
  • }
  • options.c_cflag &= ~CSIZE;
  • switch (databits)
  • {
  • case 7:
  • options.c_cflag |= CS7;
  • break;
  • case 8:
  • options.c_cflag |= CS8;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 return (FALSE);
  • }
  • switch (parity)
  • {
  • case 'n':
  • case 'N':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Clear parity enable */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 options.c_iflag &= ~(ICRNL|IGNCR);
  •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 break;
  • case 'o':
  • case 'O':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 break;
  • case 'e':
  • case 'E':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Enable parity */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 break;
  • case 'S':
  • case 's': /*as no parity*/
  •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 return (FALSE);
  • }
  • switch (stopbits)
  • {
  • case 1: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case 2:
  • options.c_cflag |= CSTOPB;
  • break;
  • default:
  •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 return (FALSE);
  • }
  • /* Set input parity option */
  • if (parity != 'n')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options.c_cc[VTIME] = 150; // 15 seconds
  • options.c_cc[VMIN] = 0;
  • tcflush(fd,TCIFLUSH); /* Update the options and do it NOW */
  •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
  • perror("SetupSerial 3");
  • return (FALSE);
  • }
  • return (TRUE);
  • }
  • int OpenDev(char *Dev)
  • {
  • int fd = open( Dev, O_RDWR ); //| O_NOCTTY | O_NDELAY
  • if (-1 == fd)
  • {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 return -1;
  • }
  • else
  • return fd;
  •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
  • int fd;
  • int nread;
  • char buffer[512];
  • char *dev ="/dev/ttySAC0";
  • int n=0,i=0;
  • int fdled = -1;
  • fdled = open("/dev/led",O_RDWR);
  • if(fdled<0)
  • {
  • printf("Error:Can't open /dev/leds\n");
  • return -1;
  • }
  • ioctl(fdled, LED_OFF, LED1);
  • ioctl(fdled, LED_OFF, LED2);
  • ioctl(fdled, LED_OFF, LED3);
  • ioctl(fdled, LED_OFF, LED4);
  • fd = OpenDev(dev);
  • if (fd>0)
  • set_speed(fd,115200);
  • else
  • {
  • printf("Can't Open Serial Port!\n");
  • exit(0);
  • }
  • if (set_Parity(fd,8,1,'N')== FALSE)
  • {
  • printf("Set Parity Error\n");
  • exit(1);
  • }
  • printf("\nWelcome to TTYtest\nHelloWii\n");
  • write(fd,"helloworld\n!!!!\n",12);
  • while(1)
  • {
  • nread = read(fd,&buffer[n],1);
  • n++;
  • if (buffer[n-1] == '\r')
  • {
  • printf("\n-------------\n");
  • if((buffer[0]=='O')&&(buffer[1]=='N'))
  • {
  • write(fd, "\nLED 1 is Open\n", 15);
  • printf("LED 1 Is Open");
  • ioctl(fdled, LED_ON, LED1);
  • }
  • else if((buffer[0]=='O')&&(buffer[1]=='F')&&(buffer[2]=='F'))
  • {
  • write(fd, "\nLED 1 is Close\n", 16);
  • printf("LED 1 Is Close");
  • ioctl(fdled, LED_OFF, LED1);
  • }
  • else
  • {
  • write(fd, "\nWRONG INFORMATION\n\n", 21);
  • printf("WRONG INFORMATION\n");
  • }
  • printf("\n*************\n\n");n=0;
  • }
  • }
  • }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 General Makefile
  • Exec := USART0_LED
  • Obj := USART0_LED.c
  • CC := arm-linux-gcc
  • $(Exec) : $(Obj)
  • $(CC) -o $@ $(Obj) $(LDLIBS$(LDLIBS-$(@)))
  • clean:
  • rm -vf $(Exec) *.elf *.o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4、运行
编辑生成可执行文件,到开发板上,运行,我在Ubuntu系统中使用的minicom,配置好波特率即可
(注:下图左侧是 com2调试串口,有测试USART0控制串口)
图19-4: 串口效果
图19-5: 串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