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关——通过QT控制LED

楼主:
首先新建一个Qt工程文件(可参考前几篇帖子)。
首先新建一个led.c和led.h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去。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led.h文件
  • #ifndef LED_H
  • #define LED_H
  • #ifdef __cplusplus
  • extern "C" {
  • #endif
  • extern int led_open(const char *devname);
  • extern int led_ioctl(const int no,const int sw);
  • extern int led_close(void);
  • extern int led_fd;
  • #ifdef __cplusplus
  • }
  • #endif
  • #endif // LED_H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led.c文件
  • #include "led.h"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include
  •
  • #define IOCTL_LED_ON    0
  • #define IOCTL_LED_OFF   1
  •
  • int led_fd=0;
  • int led_open(const char*devname){
  • led_fd=open(devname,O_RDWR);
  • printf("LED driver is ok\n");
  • if(led_fd<0){
  •   printf("open device %s failed.\n",devname);
  •   return -1;
  • }
  • return 0;
  • }
  • int led_ioctl(const int no,const int sw){
  • //led_fd=open("/dev/led",O_RDWR);
  • int num=no;
  • ioctl(led_fd,sw,num);
  • printf("LED%dis open\n",num);
  • return 0;
  • }
  • int led_close(void){
  • if(led_fd)
  •   close(led_fd);
  • }

添加一个pushbutton,如下图所示:

将鼠标放在pushbutton上面,点击右键,选择转到槽( goto slot。。。)。选择pressed()和 release()按键函数。
修改mainwindow.cpp代码如下: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 #include "mainwindow.h"
  • #include "ui_mainwindow.h"
  • #include "led.h"
  •
  • #define LED1    0
  • #define LED2    1
  • #define LED3    2
  • #define LED4    3
  •
  • #define LED_ON  0
  • #define LED_OFF 1
  •
  •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     QMainWindow(parent),
  •     ui(new Ui::MainWindow)
  • {
  •     ui->setupUi(this);
  •     led_open("/dev/led");
  •     printf("C++ /dev/led\n");
  • }
  •
  • MainWindow::~MainWindow()
  • {
  •     delete ui;
  •     led_close();
  • }
  •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pressed()
  • {
  •     led_ioctl(LED1,LED_ON);
  • }
  •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released()
  • {
  •     led_ioctl(LED1,LED_OFF);
  • }

发布运行。。。

点击pushbutton之后,LED1点亮。松开pushbutton之后LED1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