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可以不通过单片机直接和电脑进行串口通讯吗

楼主:
最近要用到三轴陀螺,不知道在陀螺仪允许串口通讯的条件下,不使用单片机等,能否直接和电脑进行串口通讯,方便进行调试?求诸位指教!

网友:
问的不清不楚

陀螺仪的资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完全看你的芯片是否支持与电脑串口通讯。

网友:
如果该芯片本身有USRT串口,那么经过RS232电平转换当然可以与PC通迅。

网友:
老实说,用单片机才方便

网友:
一般要经过电平转换的

网友:
如果是UART、SPI、I2C接口,可以用USB转串口、SPI、I2C转换器的。比如FT232这样的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