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选一满足条件的MSP430型号

楼主:
由于需要购买一MSP430芯片做产生真随机数的实验,请教各位大哥大姐帮帮我选一个能满足实验需求的开发板,要是有对应的实验驱动就更跪谢了!
需要1.内部时钟DCO能够使用,连接到Timer-A的SMCLK端。2,内部时钟VLO连接到分频器再接Timer-A的ACLK端。3.需要有能外接PC的USB接口,能将产生的数输入PC中。
感激不尽!如果有板子能直接卖给我就更好了,我自己以前没学过相关的知识,几乎0入门,让我挨着挨着去看用户手册什么的实在是有点摸不到方向。
再谢!

网友A:
几乎零入门,,还知道不少啊,内部时钟DCO能够使用,连接到Timer-A的SMCLK端,,,,云云

建议先搞个TI 的小板MSP430 LaunchPad先入门,也可以拿这个板子做。在线下载和仿真都有了,省好多,功能强大。
论坛还有TI 培训班,学好了还有奖品,,一举多得
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503TItrai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零入门,,还知道不少啊,内部时钟DCO能够使用,连接到Timer-A的SMCLK端,,,,云云

建议先搞个TI 的小板MSP430 LaunchPad先入门,也可以拿这个板子做。在线下载和仿真都有了,省好多,功能强大。
论坛还有TI 培训班,学好了还有奖品,,一举多得
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503TItraining/

现在麻烦的是没有时间让我去挨着挨着看书什么的,开发板我昨天才第一次见到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还是个430EXP5529型号的,说不能用那个,因为功能太多反而影响我想实现的那个实验什么的,让我看懂用430产生随机数的原理然后自己去TI上选一个开发板,周一之前要选好,我连datasheet都看不懂,也不知道在用户手册的什么位置查看是否有外接PC的USB接口,能不能输出产生的位流。你说的Launchpad我在网上看到了的,也是只看过点点介绍没有现成的板子用,搞个来入门也是个好办法,但是要和选我的这个板子并行,不然要被老师追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麻烦的是没有时间让我去挨着挨着看书什么的,开发板我昨天才第一次见到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还是个430EXP5529型号的,说不能用那个,因为功能太多反而影响我想实现的那个实验什么的,让我看懂用430产生随机数的原理然后自己去TI上选一个开发板,周一之前要选好,我连datasheet都看不懂,也不知道在用户手册的什么位置查看是否有外接PC的USB接口,能不能输出产生的位流。你说的Launchpad我在网上看到了的,也是只看过点点介绍没有现成的板子用,搞个来入门也是个好办法,但是要和选我的这个板子并行,不然要被老师追杀。。。。

功能多还影响实验?谁说的?你不用的东西,你不去配置它,它咋会影响你?现在看datasheet还来得及,而且你迟早都要看。如果实在不晓得选啥,选个功能最多,价格最高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麻烦的是没有时间让我去挨着挨着看书什么的,开发板我昨天才第一次见到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还是个430EXP5529型号的,说不能用那个,因为功能太多反而影响我想实现的那个实验什么的,让我看懂用430产生随机数的原理然后自己去TI上选一个开发板,周一之前要选好,我连datasheet都看不懂,也不知道在用户手册的什么位置查看是否有外接PC的USB接口,能不能输出产生的位流。你说的Launchpad我在网上看到了的,也是只看过点点介绍没有现成的板子用,搞个来入门也是个好办法,但是要和选我的这个板子并行,不然要被老师追杀。。。。

那就到某宝找个大而全的430开发板,大干一场吧,不信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