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中如何批量修改原理图元件文本字体大小

楼主:
我想把每个元件的相关字体都批量修改大一些。如何去做?我用find similar objects 找到的修改参数没有修改字体大小这个参数啊?请教如修!!
如下图所示,我想把所有出现的文本,包括R几啊,元件参数啊,这些显示出来文本自己统一修改大!如过一个个改,真心太麻烦啊

网友:
右键文字,查找相似对象

右下角SCH显示SCH Inspector

在SCH Inspector窗口修改需要需改的参数

网友:
曾经in 发表于 2015-3-21 15:08哦,原来选中文本就行了,我以为要要选中元件!!!谢谢指导,是我思维局限了!感谢解答!
右键文字,查找相似对象

右下角SCH显示SCH Inspector

在SCH Inspector窗口修改需要需改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