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指导

楼主:
各位大大好,在下大四学生一枚,本科专业自动化,近来被毕业设计困扰。由于本科期间就接触过51单片机,对电路设计更是一知半解,所以面对毕业设计题目很是头疼。这段时间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查阅很多文献,但还是无法找清楚努力方向,于是特来求助,不想做伸手党,只望各位能提供一些建议捋一下思路。谢谢!

这是毕设题目:

毕业设计题目:        基于wi-fi的控制模块设计
题目来源:        结合科研
题目类型:        毕业设计
题目性质:        技术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研究
题目内容:         完成具有wi-fi通讯功能的控制模块的设计。控制模块是工业控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数据获取的速率、精度和传输的速率对控制的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题目设计一种具有wi-fi接口的控制模块。该模块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高速,精确采集,模拟控制指令的输出,并通过wi-fi完成采集模块控制参数接收和采集数据发送。
任务书:         1. 设计信号调理电路,使该模块可以采集±10V电压信号和4-20mA的电流信号;
2. 设计数据采集电路,使模块具有16位采集精度和100kSPS以上的数据采集速率,并具有16路采集通道;
3. 设计模拟量输出通道,输出1路通道,并应具有16位精度和100kSPS以上的转换速率;
4. 设计wi-fi接口电路,主控制器能够通过该接口对模块进行通讯;
5. 完成相关的软件设计。

网友A:
ad+da+wifi模块,想有点难度就自己做板子,不想做,就直接买符合自己要求的ad模块,da模块和wifi模块

网友B:
这老师也忒狠点了吧,确定这是本科毕设水平的题目?
16位精度的A/D、D/A有这么容易做的吗?就算±10V的模拟幅值÷16位字长的65536,每个LSB只有305uV,通常电源噪声就比它大得多。
再者,100ksps×17通道(16ch A/D + 1ch D/A)以每个数据2 byte计(16位字长),同时工作时每秒的数据流量有3.4MB,CPU没戏,该上FP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da+wifi模块,想有点难度就自己做板子,不想做,就直接买符合自己要求的ad模块,da模块和wifi模块

寒假学了altium designer,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自己做板子= =不行的话再买现成的吧,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老师也忒狠点了吧,确定这是本科毕设水平的题目?
16位精度的A/D、D/A有这么容易做的吗?就算±10V的模拟幅值÷16位字长的65536,每个LSB只有305uV,通常电源噪声就比它大得多。
再者,100ksps×17通道(16ch A/D + 1ch D/A)以每个数据2 byte计(16位字长),同时工作时每秒的数据流量有3.4MB,CPU没戏,该上FPGA了。

精度这个我也很头疼,网上看了好多大多也还是12位精度,然后那个A/D应该不需要16路通道都使用吧我想。。。老师现在是让我翻阅资料然后进行器件选型来着,感觉毫无头绪T 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这个我也很头疼,网上看了好多大多也还是12位精度,然后那个A/D应该不需要16路通道都使用吧我想。。。老师现在是让我翻阅资料然后进行器件选型来着,感觉毫无头绪T T
有个概念必须弄清的是:所谓12位或16位ADC,那指的是“分辨率”(即“能细分的程度”),不等于“精度”(即“准确度”)。
位数>20的ADC也不少,但能“细分”的未必“准确”。
要想得到高精度,除分辨率要外还受基准电源的精度、电路噪声等的影响。试想如ADC的参考地线上有10mV的噪声,还怎么得到高于10mV的精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