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稳压管

楼主:
     稳压管稳压管 的供应商也是一种晶体二极管二极管 的供应商,它是利用PN结的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的特性来工作的。稳压管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二极管称为稳压管,以区别用在整流、检波和其他单向导电场合的二极管。

稳压管的主要参数
  •   (1)稳定电压Uz Uz就是PN结的击穿电压,它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变化。对于同一型号的稳压管来说,稳压值有一定的离散性。
      (2)稳定电流Iz 稳压管工作时的参考电流值。它通常有一定的范围,即Izmin--Izmax
      (3)动态电阻rz 它是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如上图所示,即这个数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通常工作电流越大,动态电阻越小,稳压性能越好
      (4)电压温度系数 它是用来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变化影响的系数。不同型号的稳压管有不同的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且有正负之分。稳压值低于4v的稳压管,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负值;稳压值高于6v的稳压管,其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正值;介于4V和6V之间的,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在要求高的场合,可以用两个温度系数相反的管子串联进行补偿(如2DW7)。
      (5)额定功耗Pz 前已指出,工作电流越大,动态电阻越小,稳压性能越好,但是最大工作电流受到额定功耗Pz的限制,超过P2将会使稳压管损坏。
      选择稳压管时应注意:流过稳压管的电流Iz不能过大,应使Iz≤Izmax,否则会超过稳压管的允许功耗,Iz也不能太小,应使Iz≥Izmin,否则不能稳定输出电压,这样使输入电压和负载电流的变化范围都受到一定限制。

稳压管型号
  •   说明 最大输出电流
      LM1575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可调1.23V~37V) 1A
      LM1575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HV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
  •   稳压管也是一种晶体二极管,它是利用PN结的击穿区具有稳定电压的特性来工作的。稳压管在稳压设备和一些电子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二极管称为稳压管,以区别用在整流、检波和其他单向导电场合的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击穿后,其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 这样,当把稳压管接入电路以后,若由于电源电压发生波动,或其它原因造成电路中各点电压变动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将基本保持不变。如图画出了稳压管的伏安特性及其符号。

网友:
补充几个参数:
(1)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该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改变。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别,同一型号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完全一致。

例如,2CW51型稳压管的Vzmin为3.0V, Vzmax则为3.6V。

(2) Iz— 稳定电流。

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低于此值时,稳压管虽并非不能稳压,但稳压效果会变差;高于此值时,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损耗,也是允许的,而且稳压性能会好一些,但要多消耗电能。

最大稳定工作电流取决于最大耗散功率,即Pzmax =Vz*Izmax 。而Izmin对应Vzmin。

(3) Rz— 动态电阻。

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该比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是工作电流愈大,动态电阻则愈小。

例如,2CW7C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为 5mA时,Rz为18Ω;工作电流为1OmA时,Rz为8Ω;为20mA时,Rz为2Ω。

Rz =DVz /DIz, Rz愈小,反映稳压管的击穿特性愈陡。

(4) Pz— 额定功耗。

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

例如2CW51稳压管的Vz为3V,Izm为20mA,则该管的Pz为60mW.

(5) Ctv— 电压温度系数。

是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影响的参数。

例如2CW58稳压管的Ctv是+0.07%/°C,即温度每升高1°C,其稳压值将升高0.07%。

(6) IR— 反向漏电流。指稳压二极管在规定的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

例如2CW58稳压管的VR=1V时,IR=O.1uA;在VR=6V时,IR=10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