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则锯齿波发生器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用得非常巧妙的地方是,它能控制锯齿波的幅度!

网友:
右边单结管(双基极管)构成锯齿波振荡电路,此锯齿波振荡电路因由PNP管构成的近似恒流源对0.1电容充电,故线性较好。
但左边PNP管和NPN管构成的仿晶闸管部分,不明白有什么用。

网友A:
要说调整输出的锯齿波幅度么,靠电位器即可。
左边PNP管和NPN管,好像不能调整输出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调整输出的锯齿波幅度么,靠电位器即可。
左边PNP管和NPN管,好像不能调整输出幅度。

那个1.8K、8.2K的电阻的分压值决定了锯齿波的幅度。

网友:
见图。
A点电位由两支电阻分压决定。B点电位在单结管未触发之前随电容恒流充电而线性增加。
如果B点电位高于A点电位再加两个PN结压降,而单结管尚未触发,则PNP和NPN管构成的晶闸管触发导通。PNP和NPN构成的晶闸管导通后,很可能那支PNP恒流管对电容的充电电流已经足以使晶闸管维持导通。此时无论A点电位多高,B点电位保持相当低(大致上比三个PN结压降多一点),那么单结管永不可能产生振荡。若PNP管构成的恒流源电流不能维持PNP和NPN管构成的晶闸管导通,该晶闸管将关断,电容充电,两端电压逐渐升高,到B点电位高于A点电位两个PN结压降时PNP和NPN管构成的晶闸管再次导通,然后关断。这样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单结管始终不能触发,也就没有锯齿波输出。
如果B点电位在高于A点两个PN结压降之前,单结管已经被触发,那么PNP管和NPN管构成的晶闸管永不可能触发导通。这种情况,单结管输出的锯齿波幅度与两支电阻分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