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LDQM和UDQM的疑问!

楼主:
SDRAM芯片是HY57V561620,将LDQM和UDQM设置为高电平,为何SDRAM也能正常读写数据呢?

网友A:
1、你如何和它们是高电平的
2、实际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如何和它们是高电平的
2、实际电路是什么样的
实际电路就是LDQM和UDQM分别接到FPGA的一个IO上,3.3V的。逻辑里直接assign,而且用示波器测过,给0时是0V,给1时是3.3V。按手册上的表,DQM为高电平时DQ输入数据被屏蔽,DQ输出被失能的。我给直接都设置为1,也就是高电平,但是数据还是正常写入和正常读出。 我的测试逻辑是PC将数据通过串口发给FPGA,然后缓存到SDRAM中,然后再从SDRAM中读出,通过串口发回PC。

网友:
还有这等事情

你测的是FPGA的管脚 还是 sdram的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等事情

你测的是FPGA的管脚 还是 sdram的管脚
测的SDRAM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