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用串口发送数据啊!!!

楼主:
我现在想用PC机做个这样的程序 然后控制单片机(8051F320)进而实现步进电机 即时驱动,假如我编好了这个程序请问怎么用串口下载程序啊?

用这个软件老师下载不进去啊?但是我驱动已经装好了啊???

网友A:
点击“下载”,然后开启目标电源即可。如果固化软件过一会提示未能下载,则依次检查目标板的电源、本振、复位和串口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下载”,然后开启目标电源即可。如果固化软件过一会提示未能下载,则依次检查目标板的电源、本振、复位和串口接线。

还是不行,我想问是不是STC8051和AT8051不兼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我想问是不是STC8051和AT8051不兼容啊?

代码是兼容的,按前面说的好好检查你的电路和操作吧。

网友A:
另外提醒你,如果你的PC串口不是原生的,而是用USB转的,那么就要注意兼容性了,务必先测好串口,包括正确选择串口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提醒你,如果你的PC串口不是原生的,而是用USB转的,那么就要注意兼容性了,务必先测好串口,包括正确选择串口号。

这样是不是就代表正常运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就代表正常运行啊?

短路转出串口的收发端,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网友:
完全搞定,单片机编程大家一定要看芯片手册,饿而且要仔细地看,一边看手册,一边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