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 FEE 問題

楼主:
我目前正在执行FEE的测试,主要是希望达成透过FEE写值和读值。
目前我大概执行了两个礼拜,还是不是很清楚要如何操作。需要寻求您的协助。
问题1:FEE的function中有分为同步(Syn)和非同步(Asyn)两种,请问这是什麽意思?同步是指它跟什麽事情同步呢?
问题2:可否补充FEE除了用来写值(write),读值(read)外,还可以执行哪些指令?
问题3:假诺数据的更换,我不是用FEE,而是用原本的Flash,是否可以?若可以,相对FEE之下,是否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问题4:TMS570中也有POM(Parameter Overlay Module) 这个module,若是要用来做PID控制的参数调校,它是否更方便呢?
问题5: Halcogen里面有一个例程,从主程序看下来分别执行了:
1. Initialize RAM array
2. Write the block into EEP Asynchronously. Block size is configured in ti_fee_cfg.c file. Default Block size is
     8 bytes
3. Write the block into EEP Synchronously. Write will not happen since data is same.
4. Read the block with unknown length
5. Invalidate a written block
6. Format bank 7
为何要做步骤1 (Initialize RAM array)?,它代表什麽样的功能?在哪一份文件有描述到此步骤?
我运行程序,要怎麽知道我是透过FEE做存取?验证方法为何?目前只看到Variables视窗跑出下面的数值,这要如何解读?

网友:
我再补一些问题:
1. TI_FEE_MainFunction和TI_FEE_Internal_FEEManager()  这两个function的用途为何?
2. 下图是FEE的operation flow, 请问一下虚线代表的是什麽意思?也就是什麽时候要去call 上面的那两个function?
3. TI的Halcogen的FEE例程,是虚线路径吗?那实线路径的schedule other application tasks是什麽用途?
4. TI的Halcogen的FEE例程,是否没有做到最御的TI_FEE_getJobResult()的部分,只做到IDLE的部分?

网友:
请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在做TMS570 的 F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