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类似于车牌违章的图像处理选择哪款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
在TMS320C6000系列有什么建议的吗?

网友:
C6000 系列都是可以做的;

有一个建议,你可以采集TI的dm8127来做,或者是相关产品,dm8127算是一个现成的方案,比较合适
这样你就不需要考虑ccd前端采集等处理,网络输出等,这个是arm + dsp 的多核架构
可以去了解一下

网友:
只要是在产的DSP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37o男人的方案很好,很多在做ipnc的都是使用的这个方案,貌似要用到嵌入式等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