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音频信号叠加到电源线上去?

楼主:
如题,距离大概1000米左右。
电源线是直流12V的。

直接用电容耦合上去行不行?需不需要调制一下?

顺带问下,这个音频信号取出来用一个通用运放,LM324,258这种能够驱动一个8Ω,0.5W的喇叭么?

我画了个框图,大概想是这么弄的

大概想这个样子来做,不知可行不

大概想这个样子来做,不知可行不

网友:
耦合应该是可以的,效果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A:
220V交流电源线,50Hz对地阻抗大约只有几欧姆,甚至不到一欧姆,楼主算算你的音频输出需要多大电流,多大功率。

网友B:
载波调制,参考ADSL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20V交流电源线,50Hz对地阻抗大约只有几欧姆,甚至不到一欧姆,楼主算算你的音频输出需要多大电流,多大功率。

不是220V的,是12V直流电压,两边要能够通话,计划两根线分别接一边输出的语音,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载波调制,参考ADSL猫
谢谢啦,有时候就是缺少一个搜索的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220V的,是12V直流电压,两边要能够通话,计划两根线分别接一边输出的语音,不知道行不行
“计划两根线分别接一边输出的语音”
那么你的语音信号是施加在12V电源的内阻上。你的12V电源内阻有多少?估计过吗?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

没办法简单地说“行”或者说“不行”。
只能说,对12V直流电源比对220V交流电源实现你的目标更简单,但不能用各接一支电容到电源线上的简单方法实现。
电源输出是直流,你的语音信号至少上百Hz。因此你需要将直流电源在上百Hz频率上的阻抗增加到比你的电容的容抗还大,大得多,才行。

网友:
楼主说的载体就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先不说音频信号,单就是12V直流电传输1千米就是胡闹了,算过线损么?远程供电该用交流,现场确实没有交流电网时可以考虑用电池甚至太阳能电池。如果远端负载很轻,线损本来就不大,那也不能用直传12V电源的办法,而是应该参考电话线路,小功率驱动和音频传输同时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划两根线分别接一边输出的语音”
那么你的语音信号是施加在12V电源的内阻上。你的12V电源内阻有多少?估计过吗?

12V是开关电源,内阻可以算0,我想的是在电源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行不行”

没办法简单地说“行”或者说“不行”。
只能说,对12V直流电源比对220V交流电源实现你的目标更简单,但不能用各接一支电容到电源线上的简单方法实现。
电源输出是直流,你的语音信号至少上百Hz。因此你需要将直流电源在上百Hz频率上的阻抗增加到比你的电容的容抗还大,大得多,才行。

我传了张设想图,麻烦你帮忙看看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传了张设想图,麻烦你帮忙看看可行不
传输音频信号,为何要用单端方式?两根线,用差动方式不是更好么?

注意chunyang回复,一定要计算一下线损,12V直流传送距离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输音频信号,为何要用单端方式?两根线,用差动方式不是更好么?

注意chunyang回复,一定要计算一下线损,12V直流传送距离很有限。

因为这个信号要双方都能说话,所以一根线过去,一根线对方发送过来,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个信号要双方都能说话,所以一根线过去,一根线对方发送过来,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难说。不知道你的两条线有多长,两条线之间距离多少。
最好是按照9楼chunyang建议,参考电话的工作方式。电话是双方都可以说话的。

网友:
电话似乎是深度调幅的,能否改成调频的方式来提高通话质量。

网友D:
上面已经有朋友指出,12v直流远距离输电是不可行的,为什么要用高压电输送电源,线损P=I2R,电线的阻值R是一定的,只要把电流I降下来,损耗的功率P就能大幅度下降,因此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用较高的电压来输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已经有朋友指出,12v直流远距离输电是不可行的,为什么要用高压电输送电源,线损P=I2R,电线的阻值R是一定的,只要把电流I降下来,损耗的功率P就能大幅度下降,因此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用较高的电压来输电。

主要是远端负载很小的,就是只是个单片机+TFT屏幕,不到一瓦的功耗,感觉和电话机的模式很相似,所以用直流电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建议用DC24V供电,主机用DC2DC降压模块,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导线的电流,因而选用直径小一点导钱以降低成本。
音频信号如果使用调频方式调制在电源线上,搞干扰效果可能会更好;同时由于调制信号频率高,取电端交直流分离更方面,不需要带铁芯和电感,成本也可以降一些。

网友:
一分一厘都是钱,如果只是做一套则所无谓,要是准备量产的,多花点心思那怕一台省下一分钱也是值得的。作为技术员,考虑的应该是高质量同时还要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DC24V供电,主机用DC2DC降压模块,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导线的电流,因而选用直径小一点导钱以降低成本。
音频信号如果使用调频方式调制在电源线上,搞干扰效果可能会更好;同时由于调制信号频率高,取电端交直流分离更方面,不需要带铁芯和电感,成本也可以降一些。

恩,谢谢你的建议。我再去看看电话的通信原理方面的东西,借鉴一下看看

网友E:
看看这个,借鉴下硬件框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借鉴下硬件框架!

谢谢啦,久旱逢甘霖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久旱逢甘霖呐

做毕业设计,还是公司项目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做毕业设计,还是公司项目阿?

老实说吧,我在医院工作,准备改造一下医院的呼叫系统...原来的呼叫系统,只有呼叫通话功能,现在准备扩展一下,加一块屏,然后上位机,或者服务器能够给这个呼叫终端传点就医,缴费,医嘱什么的类容,因为原来的呼叫系统是两线制的,布线修改的话有点麻烦。然后医院这种,你懂的,做不出来不强求,做出来也没啥奖励(应该的),兴趣爱好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吧,我在医院工作,准备改造一下医院的呼叫系统...原来的呼叫系统,只有呼叫通话功能,现在准备扩展一下,加一块屏,然后上位机,或者服务器能够给这个呼叫终端传点就医,缴费,医嘱什么的类容,因为原来的呼叫系统是两线制的,布线修改的话有点麻烦。然后医院这种,你懂的,做不出来不强求,做出来也没啥奖励(应该的),兴趣爱好而已。

你是想通过这个通讯线,把服务器的信息(就医,缴费,医嘱什么)发送给,呼叫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想通过这个通讯线,把服务器的信息(就医,缴费,医嘱什么)发送给,呼叫方?

是在没有呼叫事件的时候慢慢传吧,两三个小时以内更新完毕都没问题(可以设定系统在凌晨2点到6点之间更新信息),传完了,如果病人点击这个屏上查询费用什么的功能的时候再显示相关信息。,这个通信线,要传两种数据,一种是模拟的声音(双向),还有一种是单工的通信,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吧,我在医院工作,准备改造一下医院的呼叫系统...原来的呼叫系统,只有呼叫通话功能,现在准备扩展一下,加一块屏,然后上位机,或者服务器能够给这个呼叫终端传点就医,缴费,医嘱什么的类容,因为原来的呼叫系统是两线制的,布线修改的话有点麻烦。然后医院这种,你懂的,做不出来不强求,做出来也没啥奖励(应该的),兴趣爱好而已。

你应该早说这些情况。
医院的呼叫系统可不是什么12V直流电源远供,也不能利用原线路这么玩。想在上面走数据流,又不影响原系统,那么用载波通迅方案,都是现成的技术,自己用MCU和LCD屏配合载波通迅模块即可。不过,供电要在病房里本地解决,不能远供。

网友D:
楼主跟我的情况有点相似,我在学校工作,单位里除了本职工作外,其它的活可干可不干,没有奖励也没有压力,按自己的爱好和心情自由发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跟我的情况有点相似,我在学校工作,单位里除了本职工作外,其它的活可干可不干,没有奖励也没有压力,按自己的爱好和心情自由发挥。

感觉这种状态不好,像一个有点武功的人,确没发挥的地方。

网友:
不会呀,自己可以接私活干,或研发自己的产品。
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好,有固定的收入,基本生活条件有保障,经济上没压力,可以做长周期产品研发,短期内没收入或者纯投入也可以,用不着急着赚钱,我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