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支持 求指点

楼主:
想做一个智能旋转餐桌,当人拿着筷子靠近转盘准备夹菜时转盘会停止转动方便夹菜,请问用什么样的传感技术和传感器可能实现啊?

网友A:
接近传感器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近传感器应该可行。

那用检测什么量的接近传感器,还有检测距离,覆盖角度什么的

网友A:
一般的接近传感器是开关量,通常是一个发射管加一个接收管,当物体靠近,接收管就可以收到反射的信号。

通常的距离都不是太远,2-10cm,可以调节的。

网友B:
想法是好的。但是应该先调研一下。是否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或者“存在有人夹菜“这个判断条件是否合理。

1、对于一个十人桌,”同时大家都不夹菜“的时间占总周期的百分之多少。特别是刚开席的一段时间和将要结束的一段时间应该分开考虑。如果刚开席的时候,大家夹菜的频率都很高,转一圈都需要3,4分钟,那是否还有意义。对于尾席,是否存在每个人的食物偏向,这个时候,是否转盘趋于稳定,大家都不怎么转转盘了。
2、对于特殊人群,老人,小孩,病人。是否存在食物偏向。以至于面前放的只会是那么几道清淡的、甜食。
3、对于商务宴请。是否更提倡人工服务,以示尊尚,以人为本。要知道银行的VIP,联通的VIP都是接的人工坐席。不是让客户去ATM,听语音提示自助操作。

    于是就要考虑,是否需要多种工作模式,如果考虑清楚了,需求明确了,再谈功能,再着眼于走什么技术路线来实现,这样的产品才更有市场。很多没有产品经理参与的设计,往往容易跑偏,或者到最后了才发现缺少某些功能和补充。

网友C:
这个创意不好,早有慢速转动的转盘驱动器,但极少有人用,就是“尝鲜”的也很快淘汰,因为不实用。你这个创意要解决很多工程问题,会造成餐桌整体成本的大幅上升,使用效果又没有解决根本性的矛盾(事实上这里根本不存在),所以在这方面花力气不会有什么收益。当然,如果是业余自制锻炼一下动手能力则完全可以。
先说清楚你的定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创意不好,早有慢速转动的转盘驱动器,但极少有人用,就是“尝鲜”的也很快淘汰,因为不实用。你这个创意要解决很多工程问题,会造成餐桌整体成本的大幅上升,使用效果又没有解决根本性的矛盾(事实上这里根本不存在),所以在这方面花力气不会有什么收益。当然,如果是业余自制锻炼一下动手能力则完全可以。
先说清楚你的定位。

您说的有道理,我这是一个要做出实物的设计作业,不需要市场化和量产,主要目的是把传感器应用到产品里,算是对传感器技术的学习和尝试应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是好的。但是应该先调研一下。是否真的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或者“存在有人夹菜“这个判断条件是否合理。

1、对于一个十人桌,”同时大家都不夹菜“的时间占总周期的百分之多少。特别是刚开席的一段时间和将要结束的一段时间应该分开考虑。如果刚开席的时候,大家夹菜的频率都很高,转一圈都需要3,4分钟,那是否还有意义。对于尾席,是否存在每个人的食物偏向,这个时候,是否转盘趋于稳定,大家都不怎么转转盘了。
2、对于特殊人群,老人,小孩,病人。是否存在食物偏向。以至于面前放的只会是那么几道清淡的、甜食。
3、对于商务宴请。是否更提倡人工服务,以示尊尚,以人为本。要知道银行的VIP,联通的VIP都是接的人工坐席。不是让客户去ATM,听语音提示自助操作。

    于是就要考虑,是否需要多种工作模式,如果考虑清楚了,需求明确了,再谈功能,再着眼于走什么技术路线来实现,这样的产品才更有市场。很多没有产品经理参与的设计,往往容易跑偏,或者到最后了才发现缺少某些功能和补充。

不过一个设计作业时间有限啊…可能顾及不到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接近传感器是开关量,通常是一个发射管加一个接收管,当物体靠近,接收管就可以收到反射的信号。

通常的距离都不是太远,2-10cm,可以调节的。

那是不是得在转盘下边周围摆一圈接近传感器了…

网友E:
没有人夹菜就开始转是不是更好点,红外因该就可以。也比较简单,有人动就输出高电平,没人就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人夹菜就开始转是不是更好点,红外因该就可以。也比较简单,有人动就输出高电平,没人就是低电平。

嗯,没人夹的时候确实是在转的,速度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有道理,我这是一个要做出实物的设计作业,不需要市场化和量产,主要目的是把传感器应用到产品里,算是对传感器技术的学习和尝试应用吧。

既然如此,就不用再考虑什么性价比和工艺性,那么可以用光栅阵列或图像识别的办法来实现。
前者,用一堆反射式光电对管在转盘边沿构成一个反射式光栅阵列,收到反射信号即可认为是有手伸入,停止电机驱动即可。
后者,将一个摄像头悬吊在转盘上方,构造一个图像边沿分析区,该区内数据大幅变化即可认为是有手伸入,这是非常简单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