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怎么改变字体颜色

楼主:
CCS5怎么设置系统字体颜色啊?!是指关键字,函数、数字、字符串等分别设置不同的颜色,用以区分

网友A:
window下preferences下genera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下preferences下general

你说的那个是可以找到的,不过上面没看到数字、字符串什么的设置啊

网友:
在edit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是可以找到的,不过上面没看到数字、字符串什么的设置啊

按下图试试

网友:
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