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ads8332的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否可以不连

楼主:
ads8332有数字地和模拟地之分。是否可以用两个独立的电源系统对ads8332分别供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地与地之间互不相连。

但是产品手册上说AGND和DGND之间的电势差必须小于0.3V。实际上就是逼着我把两个地相连?

我曾经没看到这个小于0.3V的要求,实践了AGND和DGND互不连接,结果也未见异常

是否AGND和DGND可以不连?

网友:
必须连接,该芯片又不是内含隔离耦合电路,要形成电压参考,必须有统一的基准,地就是基准。只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连接有讲究,要单独布设模拟地和数字地回路,并且尽量降低接地阻抗和防止噪声耦合,最后在主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汇总。这是一般原则,有时也有些特殊的处理方法,但初学者应该先严格从最基本的规范做起。

网友:
最后还是要共在一起,保证2者之间的压差在0.3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