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AD转换注意事项

楼主:
专家A:在做16位AD转换中 在PCB布线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信号输入端应加上滤波电路(RC滤波,也可以用外部滤波器)。
2.单独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引脚,但AGND与DGND引脚却在内部通过基板连在一起,布线时,不得将两个引脚连接到分离的两个地平面,除非这些接地层在AD附近连到了一起。
3.电流路径尽可能短,禁止将数字电流强制流入模拟地。
4.芯片不允许走数字信号线,以减少耦合(下面若铺地,则不受此限制)。
5.电源线尽可能宽,以减少阻抗,提供低阻抗路径。
6.时钟等快速开关信号应利用数字地屏蔽起来,以避免辐射干扰。
7.禁止将时钟信号走线布设在输入通道附近,避免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相互交叠干扰。
8.线路上下两侧走线应彼此垂直,若下面有铺地层,可以不受此限制。
9.去耦电容典型参数参照芯片资料的推荐电路选取。

专家B:最重要是的注意电源的解耦,时钟线的布局,电流的回流路径等
1. 整体布局:是否地分割把数字地与模拟地分开.如果能控制好模拟与数字的分区则各自回流.如果控制不好则可以不分割.而分区
2. 电源走线与铺地:有高频率的信号线尽量远离电源线.数字电与模拟电磁珠隔离.
3.打过孔:根据电流大小计算过孔的个数与大小

对于ADC来说,在设计时,高位数ADC能带来较好的量化信噪比,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如果系统其他部分没有设计好的话,它所能达到的有效位数有可能会很少。如,系统的采样钟质量,输入信号频率设计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系统级别的问题。另外,对于高频的采样钟和输入信号。

计算出每一位ad转换结果所代表的输入信号电压,就知道该注意什么了。5V输入的16位ad,每一个码值代表5V/65536大约等于76μV,也就是说如果电路布线设计处理的不够好的话,这么高精度的ad是在测量电路噪声。
16位ad按照转换速度和转换模式有不同的分类,对于不同转换速度的ad来说,需要不同的前端滤波处理,应该满足采样定理的要求。

如果没有经验,建议从评估板布线入手。
电源使用低噪声高PSRR的LDO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