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Android源码目录结构

楼主:
在学习Android的过程中,学习写应用还好,一开始不用管太多代码,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了,但是工作中却需要修改到framework之类的东东

所以感觉开始纠结了,又是初学,很多不懂,所以就去找了关于源代码结构介绍的,感觉有很大帮助,所以转载过来分享

Android 4.0
|-- Makefile
|-- bionic (bionic C库)
|-- bootable (启动引导相关代码)
|-- build (存放系统编译规则及generic等基础开发包配置)
|-- cts (Android兼容性测试套件标准)
|-- dalvik (dalvik JAVA虚拟机)
|-- development (应用程序开发相关)
|-- external (android使用的一些开源的模组)
|-- frameworks (核心框架——java及C++语言)
|-- hardware (部分厂家开源的硬解适配层HAL代码)
|-- out (编译完成后的代码输出与此目录)
|-- packages (应用程序包)
|-- prebuilt (x86和arm架构下预编译的一些资源)
|-- sdk (sdk及模拟器)
|-- system (底层文件系统库、应用及组件——C语言)
`-- vendor (厂商定制代码)
bionic 目录
|-- libc (C库)
| |-- arch-arm (ARM架构,包含系统调用汇编实现)
| |-- arch-x86 (x86架构,包含系统调用汇编实现)
| |-- bionic (由C实现的功能,架构无关)
| |-- docs (文档)
| |-- include (头文件)
| |-- inet (?inet相关,具体作用不明)
| |-- kernel (Linux内核中的一些头文件)
| |-- netbsd (?nesbsd系统相关,具体作用不明)
| |-- private (?一些私有的头文件)
| |-- stdio (stdio实现)
| |-- stdlib (stdlib实现)
| |-- string (string函数实现)
| |-- tools (几个工具)
| |-- tzcode (时区相关代码)
| |-- unistd (unistd实现)
| `-- zoneinfo (时区信息)
|-- libdl (libdl实现,dl是动态链接,提供访问动态链接库的功能)
|-- libm (libm数学库的实现,)
| |-- alpha (apaha架构)
| |-- amd64 (amd64架构)
| |-- arm (arm架构)
| |-- bsdsrc (?bsd的源码)
| |-- i386 (i386架构)
| |-- i387 (i387架构?)
| |-- ia64 (ia64架构)
| |-- include (头文件)
| |-- man (数学函数,后缀名为.3,一些为freeBSD的库文件)
| |-- powerpc (powerpc架构)
| |-- sparc64 (sparc64架构)
| `-- src (源代码)
|-- libstdc++ (libstdc++ C++实现库)
| |-- include (头文件)
| `-- src (源码)
|-- libthread_db (多线程程序的调试器库)
| `-- include (头文件)
`-- linker (动态链接器)
`-- arch (支持arm和x86两种架构)
bootable 目录
.
|-- bootloader (适合各种bootloader的通用代码)
| `-- legacy (估计不能直接使用,可以参考)
| |-- arch_armv6 (V6架构,几个简单的汇编文件)
| |-- arch_msm7k (高通7k处理器架构的几个基本驱动)
| |-- include (通用头文件和高通7k架构头文件)
| |-- libboot (启动库,都写得很简单)
| |-- libc (一些常用的c函数)
| |-- nandwrite (nandwirte函数实现)
| `-- usbloader (usbloader实现)
|-- diskinstaller (android镜像打包器,x86可生产iso)
`-- recovery (系统恢复相关)
|-- edify (升级脚本使用的edify脚本语言)
|-- etc (init.rc恢复脚本)
|-- minui (一个简单的UI)
|-- minzip (一个简单的压缩工具)
|-- mtdutils (mtd工具)
|-- res (资源)
| `-- images (一些图片)
|-- tools (工具)
| `-- ota (OTA Over The Air Updates升级工具)
`-- updater (升级器)
build目录
.
|-- core (核心编译规则)
|-- history (历史记录)
|-- libs
| `-- host (主机端库,有android “cp”功能替换)
|-- target (目标机编译对象)
| |-- board (开发平台)
| | |-- emulator (模拟器)
| | |-- generic (通用)
| | |-- idea6410 (自己添加的)
| | `-- sim (最简单)
| `-- product (开发平台对应的编译规则)
| `-- security (密钥相关)
`-- tools (编译中主机使用的工具及脚本)
|-- acp (Android "acp" Command)
|-- apicheck (api检查工具)
|-- applypatch (补丁工具)
|-- apriori (预链接工具)
|-- atree (tree工具)
|-- bin2asm (bin转换为asm工具)
|-- check_prereq (检查编译时间戳工具)
|-- dexpreopt (模拟器相关工具,具体功能不明)
|-- droiddoc (?作用不明,java语言,网上有人说和JDK5有关)
|-- fs_config (This program takes a list of files and directories)
|-- fs_get_stats (获取文件系统状态)
|-- iself (判断是否ELF格式)
|-- isprelinked (判断是否prelinked)
|-- kcm (按键相关)
|-- lsd (List symbol dependencies)
|-- releasetools (生成镜像的工具及脚本)
|-- rgb2565 (rgb转换为565)
|-- signapk (apk签名工具)
|-- soslim (strip工具)
`-- zipalign (zip archive alignment tool)
dalvik目录 dalvik虚拟机
.
|-- dalvikvm (main.c的目录)
|-- dexdump (dex反汇编)
|-- dexlist (List all methods in all concrete classes in a DEX file.)
|-- dexopt (预验证与优化)
|-- docs (文档)
|-- dvz (和zygote相关的一个命令)
|-- dx (dx工具,将多个java转换为dex)
|-- hit (?java语言写成)
|-- libcore (核心库)
|-- libcore-disabled (?禁用的库)
|-- libdex (dex的库)
|-- libnativehelper (Support functions for Android's class libraries)
|-- tests (测试代码)
|-- tools (工具)
`-- vm (虚拟机实现)
development 目录 (开发者需要的一些例程及工具)
|-- apps (一些核心应用程序)
| |-- BluetoothDebug (蓝牙调试程序)
| |-- CustomLocale (自定义区域设置)
| |-- Development (开发)
| |-- Fallback (和语言相关的一个程序)
| |-- FontLab (字库)
| |-- GestureBuilder (手势动作)
| |-- NinePatchLab (?)
| |-- OBJViewer (OBJ查看器)
| |-- SdkSetup (SDK安装器)
| |-- SpareParts (高级设置)
| |-- Term (远程登录)
| `-- launchperf (?)
|-- build (编译脚本模板)
|-- cmds (有个monkey工具)
|-- data (配置数据)
|-- docs (文档)
|-- host (主机端USB驱动等)
|-- ide (集成开发环境)
|-- ndk (本地开发套件——c语言开发套件)
|-- pdk (Plug Development Kit)
|-- samples (例程)
| |-- AliasActivity (?)
| |-- ApiDemos (API演示程序)
| |-- BluetoothChat (蓝牙聊天)
| |-- BrowserPlugin (浏览器插件)
| |-- BusinessCard (商业卡)
| |-- Compass (指南针)
| |-- ContactManager (联系人管理器)
| |-- CubeLiveWallpaper (动态壁纸的一个简单例程)
| |-- FixedGridLayout (像是布局)
| |-- GlobalTime (全球时间)
| |-- HelloActivity (Hello)
| |-- Home (Home)
| |-- JetBoy (jetBoy游戏)
| |-- LunarLander (貌似又是一个游戏)
| |-- MailSync (邮件同步)
| |-- MultiResolution (多分辨率)
| |-- MySampleRss (RSS)
| |-- NotePad (记事本)
| |-- RSSReader (RSS阅读器)
| |-- SearchableDictionary (目录搜索)
| |-- SimpleJNI (JNI例程)
| |-- SkeletonApp (空壳APP)
| |-- Snake (snake程序)
| |-- SoftKeyboard (软键盘)
| |-- Wiktionary (?维基)
| `-- WiktionarySimple(?维基例程)
|-- scripts (脚本)
|-- sdk (sdk配置)
|-- simulator (?模拟器)
|-- testrunner (?测试用)
`-- tools (一些工具)
external 目录
.
|-- aes (AES加密)
|-- apache-http (网页服务器)
|-- astl (ASTL (Android STL) is a slimmed-down version of the regular C++ STL.)
|-- bison (自动生成语法分析器,将无关文法转换成C、C++)
|-- blktrace (blktrace is a block layer IO tracing mechanism)
|-- bluetooth (蓝牙相关、协议栈)
|-- bsdiff (diff工具)
|-- bzip2 (压缩工具)
|-- clearsilver (html模板系统)
|-- dbus (低延时、低开销、高可用性的IPC机制)
|-- dhcpcd (DHCP服务)
|-- dosfstools (DOS文件系统工具)
|-- dropbear (SSH2的server)
|-- e2fsprogs (EXT2文件系统工具)
|-- elfcopy (复制ELF的工具)
|-- elfutils (ELF工具)
|-- embunit (Embedded Unit Project)
|-- emma (java代码覆盖率统计工具)
|-- esd (Enlightened Sound Daemon,将多种音频流混合在一个设备上播放)
|-- expat (Expat is a stream-oriented XML parser.)
|-- fdlibm (FDLIBM (Freely Distributable LIBM))
|-- freetype (字体)
|-- fsck_msdos (dos文件系统检查工具)
|-- gdata (google的无线数据相关)
|-- genext2fs (genext2fs generates an ext2 filesystem as a normal (non-root) user)
|-- giflib (gif库)
|-- googleclient (google用户库)
|-- grub (This is GNU GRUB, the GRand Unified Bootloader.)
|-- gtest (Google C++ Testing Framework)
|-- icu4c (ICU(International Component for Unicode)在C/C++下的版本)
|-- ipsec-tools (This package provides a way to use the native IPsec functionality )
|-- iptables (防火墙)
|-- jdiff (generate a report describ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ublic Java APIs.)
|-- jhead (jpeg头部信息工具)
|-- jpeg (jpeg库)
|-- junit (JUnit是一个Java语言的单元测试框架)
|-- kernel-headers (内核的一些头文件)
|-- libffi (libffi is a 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 library.)
|-- libpcap (网络数据包捕获函数)
|-- libpng (png库)
|-- libxml2 (xml解析库)
|-- mtpd (一个命令)
|-- netcat (simple Unix utility which reads and writes dataacross network connections)
|-- netperf (网络性能测量工具)
|-- neven (看代码和JNI相关)
|-- opencore (多媒体框架)
|-- openssl (SSL加密相关)
|-- oprofile (OProfile是Linux内核支持的一种性能分析机制。)
|-- ping (ping命令)
|-- ppp (pppd拨号命令,好像还没有chat)
|-- proguard (Java class file shrinker, optimizer, obfuscator, and preverifier)
|-- protobuf (a flexible, efficient, automated mechanism for serializing structured data)
|-- qemu (arm模拟器)
|-- safe-iop (functions for performing safe integer operations )
|-- skia (skia图形引擎)
|-- sonivox (sole MIDI solution for Google Android Mobile Phone Platform)
|-- speex (Speex编/解码API的使用(libspeex))
|-- sqlite (数据库)
|-- srec (Nuance 公司提供的开源连续非特定人语音识别)
|-- strace (trace工具)
|-- svox (Embedded Text-to-Speech)
|-- tagsoup (TagSoup是一个Java开发符合SAX的HTML解析器)
|-- tcpdump (抓TCP包的软件)
|-- tesseract (Tesseract Open Source OCR Engine.)
|-- tinyxml (TinyXml is a simple, small, C++ XML parser)
|-- tremor (I stream and file decoder provides an embeddable,integer-only library)
|-- webkit (浏览器核心)
|-- wpa_supplicant (无线网卡管理)
|-- xmlwriter (XML 编辑工具)
|-- yaffs2 (yaffs文件系统)
`-- zlib (a general purpose data compression library)
frameworks 目录 (核心框架——java及C++语言)
.
|-- base (基本内容)
| |-- api (?都是xml文件,定义了java的api?)
| |-- awt (AWT库)
| |-- build (空的)
| |-- camera (摄像头服务程序库)
| |-- cmds (重要命令:am、app_proce等)
| |-- core (核心库)
| |-- data (字体和声音等数据文件)
| |-- docs (文档)
| |-- graphics (图形相关)
| |-- include (头文件)
| |-- keystore (和数据签名证书相关)
| |-- libs (库)
| |-- location (地区库)
| |-- media (媒体相关库)
| |-- obex (蓝牙传输库)
| |-- opengl (2D-3D加速库)
| |-- packages (设置、TTS程序)
| |-- sax (XML解析器)
| |-- services (各种服务程序)
| |-- telephony (电话通讯管理)
| |-- test-runner (测试工具相关)
| |-- tests (各种测试)
| |-- tools (一些叫不上名的工具)
| `-- wifi (无线网络)
|-- opt (可选部分)
| |-- com.google.android (有个framework.jar)
| |-- com.google.android.googlelogin (有个client.jar)
| `-- emoji (standard message elements)
`-- policies (Product policies are operating system directions aimed at specific uses)
`-- base
|-- mid (MID设备)
`-- phone (手机类设备,一般用这个)
hardware 目录 (部分厂家开源的硬解适配层HAL代码)
|-- broadcom (博通公司)
| `-- wlan (无线网卡)
|-- libhardware (硬件库)
| |-- include (头文件)
| `-- modules (Default (and possibly architecture dependents) HAL modules)
| |-- gralloc (gralloc显示相关)
| `-- overlay (Skeleton for the "overlay" HAL module.)
|-- libhardware_legacy (旧的硬件库)
| |-- flashlight (背光)
| |-- gps (GPS)
| |-- include (头文件)
| |-- mount (旧的挂载器)
| |-- power (电源)
| |-- qemu (模拟器)
| |-- qemu_tracing (模拟器跟踪)
| |-- tests (测试)
| |-- uevent (uevent)
| |-- vibrator (震动)
| `-- wifi (无线)
|-- msm7k (高通7k处理器开源抽象层)
| |-- boot (启动)
| |-- libaudio (声音库)
| |-- libaudio-qsd8k (qsd8k的声音相关库)
| |-- libcamera (摄像头库)
| |-- libcopybit (copybit库)
| |-- libgralloc (gralloc库)
| |-- libgralloc-qsd8k (qsd8k的gralloc库)
| |-- liblights (背光库)
| `-- librpc (RPC库)
|-- ril (无线电抽象层)
| |-- include (头文件)
| |-- libril (库)
| |-- reference-cdma-sms (cdma短信参考)
| |-- reference-ril (ril参考)
| `-- rild (ril后台服务程序)
`-- ti (ti公司开源HAL)
|-- omap3 (omap3处理器)
| |-- dspbridge (DSP桥)
| |-- libopencorehw (opencore硬件库)
| |-- liboverlay (overlay硬件库)
| |-- libstagefrighthw (stagefright硬件库)
| `-- omx (omx组件)
`-- wlan (无线网卡)
packages 目录
.
|-- apps (应用程序库)
| |-- AlarmClock (闹钟)
| |-- Bluetooth (蓝牙)
| |-- Browser (浏览器)
| |-- Calculator (计算器)
| |-- Calendar (日历)
| |-- Camera (相机)
| |-- CertInstaller (在Android中安装数字签名,被调用)
| |-- Contacts (拨号(调用)、联系人、通话记录)
| |-- DeskClock (桌面时钟)
| |-- Email (Email)
| |-- Gallery (相册,和Camera类似,多了列表)
| |-- Gallery3D (?3D相册)
| |-- GlobalSearch (为google搜索服务,提供底层应用)
| |-- GoogleSearch (google搜索)
| |-- HTMLViewer (浏览器附属界面,被浏览器应用调用,同时提供存储记录功能)
| |-- IM (即时通讯,为手机提供信号发送、接收、通信的服务)
| |-- Launcher (登陆启动项,显示图片框架等等图形界面)
| |-- Launcher2 (登陆启动项,负责应用的调用)
| |-- Mms (?彩信业务)
| |-- Music (音乐播放器)
| |-- PackageInstaller (安装、卸载程序的响应)
| |-- Phone (电话拨号程序)
| |-- Provision (预设应用的状态,使能应用)
| |-- Settings (开机设定,包括电量、蓝牙、设备信息、界面、wifi等)
| |-- SoundRecorder (录音机,可计算存储所需空间和时间)
| |-- Stk (接收和发送短信)
| |-- Sync (空) -------○1
| |-- Updater (空)
| `-- VoiceDialer (语音识别通话)
|-- inputmethods (输入法)
| |-- LatinIME (拉丁文输入法)
| |-- OpenWnn (OpenWnn输入法)
| `-- PinyinIME (拼音输入法)
|-- providers (提供器,提供应用程序、界面所需的数据)
| |-- ApplicationsProvider (应用程序提供器,提供应用程序启动项、更新等)
| |-- CalendarProvider (日历提供器)
| |-- ContactsProvider (联系人提供器)
| |-- DownloadProvider (下载管理提供器)
| |-- DrmProvider (创建和更新数据库时调用)
| |-- GoogleContactsProvider (联系人提供器的子类,用以同步联系人)
| |-- GoogleSubscribedFeedsProvider(设置信息提供器)
| |-- ImProvider (空)
| |-- ManagementProvider (空)
| |-- MediaProvider (媒体提供器,提供存储数据)
| |-- TelephonyProvider (彩信提供器)
| |-- UserDictionaryProvider (用户字典提供器,提供用户常用字字典)
| `-- WebSearchProvider (空)
|-- services
| |-- EasService (空)
| `-- LockAndWipe (空)
`-- wallpapers (墙纸)
|-- Basic (基本墙纸,系统内置墙纸)
|-- LivePicker (选择动态壁纸)
|-- MagicSmoke (壁纸特殊效果)
`-- MusicVisualization (音乐可视化,图形随音乐而变化)
○1里面有一个隐藏的.git文件夹,内容都是一样的,没有有意义的代码,config看似乎是一个下载程序,因此认为这些文件夹下没有实质东西。
prebuilt 目录 (x86和arm架构下预编译的一些资源)
.
|-- android-arm (arm-android相关)
| |-- gdbserver (gdb调试器)
| `-- kernel (模拟的arm内核)
|-- android-x86 (x86-android相关)
| `-- kernel (空的)
|-- common (通用编译好的代码,应该是java的)
|-- darwin-x86 (drawin x86平台)
| `-- toolchain (工具链)
| |-- arm-eabi-4.2.1
| |-- arm-eabi-4.3.1
| `-- arm-eabi-4.4.0
|-- darwin-x86_64 (drawin x86 64bit平台)
|-- linux-x86 (linux x86平台)
| `-- toolchain (工具链,我们应该主要用这个)
| |-- arm-eabi-4.2.1
| |-- arm-eabi-4.3.1
| |-- arm-eabi-4.4.0
| `-- i686-unknown-linux-gnu-4.2.1 (x86版编译器)
|-- linux-x86_64 (linux x86 64bit平台)
|-- windows (windows平台)
`-- windows-x86_64 (64bit windows平台)
system 目录 (底层文件系统库、应用及组件——C语言)
.
|-- Bluetooth (蓝牙相关)
|-- core (系统核心工具盒接口)
| |-- adb (adb调试工具)
| |-- cpio (cpio工具,创建img)
| |-- debuggerd (调试工具)
| |-- fastboot (快速启动相关)
| |-- include (系统接口头文件)
| |-- init (init程序源代码)
| |-- libacc (轻量级C编译器)
| |-- libctest (libc测试相关)
| |-- libcutils (libc工具)
| |-- liblog (log库)
| |-- libmincrypt (加密库)
| |-- libnetutils (网络工具库)
| |-- libpixelflinger (图形处理库)
| |-- libsysutils (系统工具库)
| |-- libzipfile (zip库)
| |-- logcat (查看log工具)
| |-- logwrapper (log封装工具)
| |-- mkbootimg (制作启动boot.img的工具盒脚本)
| |-- netcfg (网络配置netcfg源码)
| |-- nexus (google最新手机的代码)
| |-- rootdir (rootfs,包含一些etc下的脚本和配置)
| |-- sh (shell代码)
| |-- toolbox (toolbox,类似busybox的工具集)
| `-- vold (SD卡管理器)
|-- extras (额外工具)
| |-- latencytop (a tool for software developers ,identifying system latency happen)
| |-- libpagemap (pagemap库)
| |-- librank (Java Library Ranking System库)
| |-- procmem (pagemap相关)
| |-- procrank (Java Library Ranking System相关)
| |-- showmap (showmap工具)
| |-- showslab (showslab工具)
| |-- sound (声音相关)
| |-- su (su命令源码)
| |-- tests (一些测试工具)
| `-- timeinfo (时区相关)
`-- wlan (无线相关)
`-- ti (ti网卡相关工具及库)
vendor 目录 (厂家定制内容)
|-- aosp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 `-- products (一些板级规则)
|-- htc (HTC公司)
| |-- common-open (通用部分)
| | `-- akmd (解压img用的工具)
| |-- dream-open (G1开放部分)
| |-- prebuilt-open (预编译开放部分)
| `-- sapphire-open (sapphire这款型号开放内容)
|-- pv-open (没东西)
|-- qcom (里面基本是空的)
`-- sample (google提供的样例)
|-- apps (应用)
| |-- client (用户)
| `-- upgrade (升级)
|-- frameworks (框架)
| `-- PlatformLibrary (平台库)
|-- products (产品)
|-- sdk_addon (sdk添加部分)
`-- skins (皮肤)
`-- WVGAMedDpi (WVGA适用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