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测量水的电导率,求指导或者帮忙设计,急

楼主:
用msp430测量水的电导率,再通过wifi模块发送到pc上显示,求指导或者帮忙设计,编程也不会,酬谢,急啊,6月答辩,不用很难,精度要求不高,求指导或者帮忙设计,qq601582336

网友A:
我的毕设也是水电导率,不难的,多看看知网成熟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毕设也是水电导率,不难的,多看看知网成熟方案,

我是不会编程啊,c学得不好,拿着毫无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毕设也是水电导率,不难的,多看看知网成熟方案,

你做出来了没?也是4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做出来了没?也是430?

这么说吧,恕我直言,不会编程基本就菜了,抓紧时间学吧,先过了编程这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恕我直言,不会编程基本就菜了,抓紧时间学吧,先过了编程这关。

没事,就是不会才来问啊,看看有没有以前做过的

网友C:
这个很好做呀,看你传感器用模拟的还是数字的,wifi部分用串口wifi作透传就可以,电脑上做个简单的上位机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好做呀,看你传感器用模拟的还是数字的,wifi部分用串口wifi作透传就可以,电脑上做个简单的上位机即可

就是一个电导池,两根特殊材质的金属片,其实不是传感器,因为没有对信号进行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电导池,两根特殊材质的金属片,其实不是传感器,因为没有对信号进行转换。

自己找资料罗,没了解这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