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板子是否正负电压都能采进

楼主:
新人,求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板子原理图呢?28335的AD引脚只能接收正电压。不过外部负电压信号可以经过信号调理电路变成正值。

网友B:
28335的 “ 板子 ” 和 “ 芯片 ” 有巨大差别。

如二楼所说,芯片只能对在大于负参考电压、小于正参考电压的信号作转换。

而对于板子,因为它的灵活性很大,所以没办法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子原理图呢?28335的AD引脚只能接收正电压。不过外部负电压信号可以经过信号调理电路变成正值。

哦哦,谢谢哈。之前尝试的时候,总是没有负半轴的波形,想用一个整流电路将波形采入,可否能够推荐一个,或者实体的整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335的 “ 板子 ” 和 “ 芯片 ” 有巨大差别。

如二楼所说,芯片只能对在大于负参考电压、小于正参考电压的信号作转换。

而对于板子,因为它的灵活性很大,所以没办法判断。

哦哦  好,我再看一下,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谢谢哈。之前尝试的时候,总是没有负半轴的波形,想用一个整流电路将波形采入,可否能够推荐一个,或者实体的整流器。

我硬件不是太好。

不过你说的整流我感觉不靠谱,那样信号形状就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硬件不是太好。

不过你说的整流我感觉不靠谱,那样信号形状就变了。

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我这个采集的信号正负波形都要估算啊。还是说有别的板子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我觉得只能把信号幅值变小,同时加上一定的直流偏压,把整个信号都搞成正值。
思路就这样,具体实现只能靠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只能把信号幅值变小,同时加上一定的直流偏压,把整个信号都搞成正值。
思路就这样,具体实现只能靠你自己了。

嗯嗯,我都试试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