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Zigbee网络中终端难道不能用协调器的长地址与协调器通信吗

楼主:
如题,我的终端设备用短地址0000与协调器通信没有问题,但是用协调器的长地址通信则不行,我对比了好几遍长地址,应该是没写错

网友:
       GenericApp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GenericApp_DstAddr.endPoint = GENERICAPP_ENDPOINT;

         GenericApp_DstAddr.addr.shortAddr = 0x0000;

    if ( AF_DataRequest( &GenericApp_DstAddr,

                       &GenericApp_epDesc,

                       GENERICAPP_CLUSTERID2,

                       (byte)osal_strlen( RSSI_DATA ) + 1,

                       RSSI_DATA,

                       &GenericApp_TransID,

                       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Successfully requested to be sent.

              HalLedSet(HAL_LED_1,HAL_LED_MODE_TOGGLE);

              //memset((uint8 *)RSSI_DATA,0,osal_strlen(RSSI_DATA));

         }

应该是要换成Addr64Bit 模式的吧

   GenericApp_DstAddr.addr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