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c2000 tms320f28027

楼主:
launchpad c2000 tms320f28027    Example_2802xAdc_TempSensorConv.c中温度转换程序((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怎样解释呢?菜鸟求大神

网友:
TI的库,版本很多,最好说一下

--- 纯粹帮顶。

网友A:
楼主你好,在28027 ADC用户手册中,有一节降到了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就是内部温度传感器。
具体来说,在1.12节。
这里把图粘贴给你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在28027 ADC用户手册中,有一节降到了internal temperature sensor,就是内部温度传感器。
具体来说,在1.12节。
这里把图粘贴给你看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在运行TI例程之后,观察sensorSample值为1841(十进制),地址0x3D7E80和0x3D7E83中存放的数值为28A9,分别对应offset 和slope,自己带入TI例程中所给的公式((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中后,(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这一项为负值了,可在CCS中显示的结果为32度左右,自己没有搞懂,再求大神,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在运行TI例程之后,观察sensorSample值为1841(十进制),地址0x3D7E80和0x3D7E83中存放的数值为28A9,分别对应offset 和slope,自己带入TI例程中所给的公式((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中后,(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这一项为负值了,可在CCS中显示的结果为32度左右,自己没有搞懂,再求大神,万分感谢

其实ti的注释非常清楚,你读读应该能明白。

// Useful definitions
  #define FP_SCALE 32768       //Scale factor for Q15 fixed point numbers (2^15)
  #define FP_ROUND FP_SCALE/2  //Added to Q15 numbers before converting to integer to round the number

// Amount to add to Q15 fixed point numbers to shift from Celsius to Kelvin
// (Converting guarantees number is positive, which makes rounding more efficient)
  #define KELVIN 273
  #define KELVIN_OFF FP_SCALE*KELVIN

// The folloing pointers to function calls are:
//Slope of temperature sensor (deg. C / ADC code).  Stored in fixed point Q15 format.
  #define getTempSlope() (*(int (*)(void))0x3D7E82)()
//ADC code corresponding to temperature sensor output at 0 deg. C
  #define getTempOffset() (*(int (*)(void))0x3D7E85)()

//This function uses the reference data stored in OTP to convert the raw temperature
//sensor reading into degrees C
int16 GetTemperatureC(int16 sensorSample)
{
    return ((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
}

那个值计算出来可能是负的,因为他的offset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可能是五六十度呢。

我建议你把这个式子每一段计算结果都拿出来看看,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ti的注释非常清楚,你读读应该能明白。

那个值计算出来可能是负的,因为他的offset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可能是五六十度呢。

我建议你把这个式子每一段计算结果都拿出来看看,我也想了解一下。

这是在ccs中观察的各个变量,自己用计算器计算出来的结果和CCS中显示的结果不一样呢,return ((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整个式子中只有sensorsample是变量,其他的都是常数,我把#define getTempSlope() (*(int (*)(void))0x3D7E80)()这一句理解的是从地址0x3D7E80取的值为28A9,但是sensorsimple-getTempOffset()为负值,乘上getTempSlope()=28a9之后会更负,FP_ROUND =32768/2;KELVIN_OFF=32768*273;FP_SCALE=32768; KELVIN=273;怎么算也算不出它的返回值为dec=33呢,自己是不是理解上有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ti的注释非常清楚,你读读应该能明白。

那个值计算出来可能是负的,因为他的offset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可能是五六十度呢。

我建议你把这个式子每一段计算结果都拿出来看看,我也想了解一下。

今天下午实验室大拿帮我研究了一下,果真是自己getTempOffset()找错了,应该是低十六位064E,感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实验室大拿帮我研究了一下,果真是自己getTempOffset()找错了,应该是低十六位064E,感谢帮助

你好。

这个视窗我是第一次使用,可否分享一下如何使用?

为什么只看低十六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实验室大拿帮我研究了一下,果真是自己getTempOffset()找错了,应该是低十六位064E,感谢帮助

请问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ccs中观察的各个变量,自己用计算器计算出来的结果和CCS中显示的结果不一样呢,return ((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整个式子中只有sensorsample是变量,其他的都是常数,我把#define getTempSlope() (*(int (*)(void))0x3D7E80)()这一句理解的是从地址0x3D7E80取的值为28A9,但是sensorsimple-getTempOffset()为负值,乘上getTempSlope()=28a9之后会更负,FP_ROUND =32768/2;KELVIN_OFF=32768*273;FP_SCALE=32768; KELVIN=273;怎么算也算不出它的返回值为dec=33呢,自己是不是理解上有错误呢

你好?

我觉得你自己解决了问题,也应该分享一下吧。。。。

隐隐感觉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觉得你自己解决了问题,也应该分享一下吧。。。。

隐隐感觉不爽。。

非常抱歉啊,这两天实验室的网络不知道怎么的,一直刷不出网页来,现在才弄好,还请您谅解啊。

我用的CCS5,连接上DSP烧写进程序后,点击view--memory browser  就会出来那个界面,把地址输上后即可显示该地址的值,程序中定义的OX3D7E80为地址,通过观察其应存储着getTempSlope()的值,程序中getTempSlope()的值为32位,故其应取值OX3D7E80和OX3D7E81中的值构成32位,另外的getTempOffset()可同理,不知道您能看明白么,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抱歉啊,这两天实验室的网络不知道怎么的,一直刷不出网页来,现在才弄好,还请您谅解啊。

我用的CCS5,连接上DSP烧写进程序后,点击view--memory browser  就会出来那个界面,把地址输上后即可显示该地址的值,程序中定义的OX3D7E80为地址,通过观察其应存储着getTempSlope()的值,程序中getTempSlope()的值为32位,故其应取值OX3D7E80和OX3D7E81中的值构成32位,另外的getTempOffset()可同理,不知道您能看明白么,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啊

其实,你这样的理解完全错了。。

一定程度上,我纠结这个问题这么久就是被你误导了。。

去看看我新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样的理解完全错了。。

一定程度上,我纠结这个问题这么久就是被你误导了。。

去看看我 ...

新帖在哪里啊?求链接!我就是不明白(*(int(*)(void))0x3D7E82)() 是什么意思,是取地址中的值吗?后面为什么又有一个括号,感觉又像是函数,求版主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帖在哪里啊?求链接!我就是不明白(*(int(*)(void))0x3D7E82)() 是什么意思,是取地址中的值吗?后面为 ...

点击这个人的ID 就能到他的空间,看下他的主题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