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unchpad 外接电源的问题

楼主:
想用launchpad+nrf24l01做 遥控船模吗,但现在为launcpad的供电问题犯难了,,除了用usbmini供电之外 这个板子还有其他的供电引脚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Launchpad是哪个型号,一般的Launchpad右下角有一个VCC引脚,用这个供电就可以了(注意不要超过允许电压范围)。

下面是用超级电容供电的例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9612-1-1.html

网友:
如果还需要低功耗,可以把连接仿真器那几个短路块取下,这样仿真器部分就完全断开。

网友:
简单供电,直接VCC和GND外接电源就可以了啊,2V到3.6V都可以,5529的话,1.8V就可以了,你有啥另外要求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板子上的标志,再对应一下原理图看一下就知道了,既然用Launchpad板子,想外部供电就得自己改造一下,从板子上任何两个电源的地方焊两根线出来就行。

网友:
楼上说得对,给板子vcc和gnd供电即可。
不过建议和仿真器分开,拔掉那几个跳帽。如果带着仿真器,且仿真器没有供电,可能会出现小问题,我就遇到过。

网友:
你看usb接口那边有两个孔,让USB头朝上,右边的那个是VCC5V,左边的是GND,我已经引出来了,应该可以对那边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