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捕获脉冲宽度计时溢出??

楼主:
如题,我外接8M晶振,对一个输入宽度为50毫秒的脉冲进行捕获,但是调试发现每次在寄存器的值不同,查数据手册应该是数值溢出了。我设的连续计数,先捕获上升再捕获下降,请朋友们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A:
应该是捕获模块的时钟频率太高了。我忘了430的捕获模块能不能分频了。能分频的话分一下频,让50ms内计数器不记满就行了。如果不能分频就在计数器的溢出中断里面进行计数。看看溢出了几次,再加上最后读的那个值就行了。
如果捕获读数后没有清零计数器,还要记上这次的值,把这次的值减去(是加是减自己捋一下,看你怎么溢出的时候怎么计数了)就行了

网友:
先计算一下你能捕获的最大和最小脉冲宽度,再考虑你的信号是否出现了溢出。
如果是16位计数器,那很可能是溢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捕获模块的时钟频率太高了。我忘了430的捕获模块能不能分频了。能分频的话分一下频,让50ms内计数器不记满就行了。如果不能分频就在计数器的溢出中断里面进行计数。看看溢出了几次,再加上最后读的那个值就行了。
如果捕获读数后没有清零计数器,还要记上这次的值,把这次的值减去(是加是减自己捋一下,看你怎么溢出的时候怎么计数了)就行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