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定时器捕获脉冲宽度???

楼主:
在定时器设置TACCTLx时其中CMx选择中可以选择3即上升和下降都可以捕获,我想用此功能捕获一个脉冲的宽度,但不知道如何得出上升和下降时TAR的值进行相减,请朋友们帮忙啊!!感谢!!!!

网友:
以2553为例,将CAP设置为1,CCRx工作于捕获模式,当CCRx检测到CCIx的电平边沿时,TAR的值被瞬间写入TACCRx

网友:
我记得430的捕获模块里面有一个标志寄存器是可以在标识出来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的,你查一下。用430不多,手里又没有资料,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个了。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人为的修改上升沿捕获或者下降沿捕获实现,即在上升沿中断里修改成下一次下降沿捕获,在下降沿中断里修改成上升沿捕获。自己做一个标志弄清楚就行了。

网友:
例如,检测一个方波的占空比。
第一个上升沿则开始计数,之后,记录下第一次下降沿的时间t1,和第二个上升沿的时间t2。
t1是高电平时间,t2是总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