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恒温箱控制

楼主:
怎么利用51单片机控制半导体制冷片工作

网友:
这问题问的

1、首先要有硬件电路支持
2、要使用一定的算法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问的

1、首先要有硬件电路支持
2、要使用一定的算法去控制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单片机io出来经放大器到光耦 在去控制晶闸管导通  这样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单片机io出来经放大器到光耦 在去控制晶闸管导通  这样有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样的吧,不都是这样吗。

网友:
但在仿真里面 没能够导通晶闸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吧,不都是这样吗。

灯泡代替制冷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灯泡代替制冷片

那有断点设置吗,一步一步检查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有断点设置吗,一步一步检查检查。

有硬件电路吗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硬件电路吗 分享下

网上很多,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
灯泡代替制冷片  怎么断开晶闸管

网友:
电路需要修改  不知道怎么改 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