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第一周-分享部分原理图和blink跑起

楼主:
几经破折,今天板子才拿到手,结果发现不是之前的那块板子,只有重新搜集资料。
找了半天,基本是大家的各种吐槽,算了吧万事总有开头,花了一晚上时间测量了几个外设的脚位接口,修改了之前板子的blink demo,又翻出吃灰好久的jink8,开干。
一、
测量了四个LED脚位--P0-30/29/8/9
LCD脚位-P1——5、6、7、8、9,分别是SPI和背光控制口
两个uart口--P0_0/1/5/6
五向按键--P1_11/14/16和P0_17/22;
两个功能按键板子上标了--P0_31和P1_13;
板子上还带有一个温度传感器,可调电阻,w25q16,前期用不到,以后再说。

二、
接着是程序,我用的MDK,下了插件包,先看了官方blinkdemo.脚位错的一塌糊涂。改改改.....
老步骤
1、打开外设时钟
  LPC_SYSCON->AHBCLKCTRLSET0 = (1UL << 14);       /* enable GPIO0 clock
2、初始化端口方向
  LPC_GPIO->DIR0 |= (led_mask[0] |                /* configure GPIO as output */
                     led_mask[1] |
                     led_mask[2] |
                     led_mask[3]  );
3、设置输出电平,NXP这个好,直接对位操作
    LPC_GPIO->SET0 = led_mask[num];               /* LED On
    LPC_GPIO->CLR0 = led_mask[num];               /* LED Off

好了,再写个延时函数,泡个流水灯
void delay_xms(int xms)
{
        int us=(SystemCoreClock/1000)>>2;
        while(xms--)
        {
                us=(SystemCoreClock/1000)>>2;
                while(us--);
        }
}
int main()
{
        int8_t i=0;
        SystemCoreClockUpdate();
        LED_Initialize();
        while(1)
        {
                LED_Off(i++);
                LED_On(i);
                delay_xms(200);

                if(i>=LED_GetCount()) i=-1;

        }
}

三、
翻出吃灰的jlink8,插上选jtag,编译OK,点下载,只听的duang的一声,下载失败,提示我该版本认不出当前核心,要不要选一个,我的jlink驱动老版本,因为是山寨的哪敢用新驱动。这可咋办,看到班子旁边有swd插针,灵机一动选择swd模式,果真成功了。
好了,下面视频和代码奉上。对了,还有脚位原理图

网友:
辛苦

板子上的一些引脚链接,可以参考freebsder的

[LPC54100] 万利板超简单逆向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049&fromuid=530227

网友A:
四个LED脚位--P0-30/29/8/9
有误,应该是 P0 30/29/8/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LED脚位--P0-30/29/8/9
有误,应该是 P0 30/29/8/7!

是7/8,打错了,图上标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