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与51单片机,或者32,或者xs128的通信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如题,求解,求指导,希望帖子不要沉啊,我就想知道CC2530与单片机的通信,我要将CC2530采集的信息传到单片机上来控制一些简单的操作,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
最先想到的是UART

网友A:
zigbee协议栈是你自己写的吗,那你肯定对CC2530有所了解,用片上资源进行通讯,如UART
如果买的现成模块,就看模块提供的通讯方式,较为常见的是串口透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igbee协议栈是你自己写的吗,那你肯定对CC2530有所了解,用片上资源进行通讯,如UART
如果买的现成模块,就看模块提供的通讯方式,较为常见的是串口透传

串口透传不是节点间的传输么?可以与单片机,协议栈不是我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串口透传不是节点间的传输么?可以与单片机,协议栈不是我写的

节点间传输的数据也是需要MCU或者PC传给zigbee模块的啊,一般zigbee模块与MCU通讯用的是串口透传,也就是UAR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节点间传输的数据也是需要MCU或者PC传给zigbee模块的啊,一般zigbee模块与MCU通讯用的是串口透传,也就是UART

好的,我自己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自己看看,谢谢

ZigBee模块与单片机通信时,得需要串口线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