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半数字电压表设计

楼主:
5位半数字电压表设计用哪个AD转换芯片好,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
5位半=19999,需要一个高精度的AD芯片,AD/TI/MAIAM/LINEAR都有这样的,当然价格也不低。国产芯片可以考虑HX711这样的。

网友:
199999 = 0x30D3F 即18位二进制数。找个18位以上的AD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