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硬件的人问个电源问题:开关电源为何不用磁棒做转换?

楼主:
软件狗不太懂硬件,今天朋友做了一个DC/DC,用的是圆环磁芯绕的变压器,绕线可麻烦了。我就在想,如果用磁棒的话,不是很容易用机器绕线吗?那为何不能用磁棒做DC/DC?我看全都是那种EE结构、圆环结构之类的磁芯绕成变压器,没看到哪里有直接用磁棒做转换的。谁能告诉我,这里面有何机要?

网友A:
用磁环类的,磁路闭合了损耗会比较小,对外面的干扰也会减少。
用磁棒,想象一下磁力线的分布吧。

网友B:
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磁棒漏磁,构不成回路,磁能量都流失了,效率就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磁环类的,磁路闭合了损耗会比较小,对外面的干扰也会减少。
用磁棒,想象一下磁力线的分布吧。

干扰倒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但是我觉得磁棒漏磁,构不成回路,磁能量都流失了,效率就太低了。

有损耗效率低点应该是正常的,然道比闭合的低太多?

网友C:
磁棒做变压器是可以,但损耗会很大,低频应该可以
如果做高频变压器,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空间磁场干扰可能影响到反馈环路。
再说体积大也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棒做变压器是可以,但损耗会很大,低频应该可以
如果做高频变压器,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空间磁场干扰可能影响到反馈环路。
再说体积大也是问题

看起来,损耗是个大问题

网友:
用磁棒的开关电源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
现在通常用闭合磁路或者接近闭合的磁路,这是从体积重量成本等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

网友D:
环形铁芯确实绕线不便,但环形铁芯变压器的漏感最小,所以在对漏感要求特别高的场合,仍有用环形铁芯的设计。
而且,现在有绕环机,环形铁芯也可以用机器绕。

网友E:
工字型的功率电感用得也很多,它在小功率的DC/DC中是很常用的,它和磁棒差不了多少。

至于损耗,对以上观点有异意。

工字型电感为什么不在大功率的场合应用,关键是它的磁路不闭合而产生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环形铁芯确实绕线不便,但环形铁芯变压器的漏感最小,所以在对漏感要求特别高的场合,仍有用环形铁芯的设计。
而且,现在有绕环机,环形铁芯也可以用机器绕。

原来已经有了绕环机,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字型的功率电感用得也很多,它在小功率的DC/DC中是很常用的,它和磁棒差不了多少。

至于损耗,对以上观点有异意。

工字型电感为什么不在大功率的场合应用,关键是它的磁路不闭合而产生干扰。

原来有用工字型磁芯做DC/DC的

网友:
用屏蔽电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