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调试的时候一直卡在内核电压设定了啊。。。

楼主:
如图,一直卡在那一句,怎么都完成不了,是按照官方的例子来的,怎么办??

网友A:
IAR有仿真模式和运行模式。
看一下工程菜单,你很可能选择了仿真模式,并没有烧录到单片机里。

网友:
一楼可能正解,你没有配置成硬件仿真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有仿真模式和运行模式。
看一下工程菜单,你很可能选择了仿真模式,并没有烧录到单片机里。

谢了,还真是,新建的工程,仿真的地方忘了设置了。。。我一开始还以为芯片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