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制作合适不!高分辨率显示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制作合适不!高分辨率显示器

现在ipad屏都是高分辨率的,如果实现多屏工作台应该还不错的

目前看好象是displayport接口的,不是hdmi的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open-screen-adapter

https://d2pq0u4uni88oo.cloudfront.net/projects/856171/video-344494-h264_high.mp4

网友:
等无线显示普及,再考虑多屏

So TM what......?

网友:
是的,这个看起来是可以用,但是可能很容易坏,线太多了。

网友A:
问题在于,能不能方便、廉价的买到高分辫LCD面板,这个恐怕是没有零售渠道嘀……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真棒!那么多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于,能不能方便、廉价的买到高分辫LCD面板,这个恐怕是没有零售渠道嘀……

这个有,但是都是给渠道或者维修的了,广州也有修面板的,这些价格都不贵32寸貌似才500左右,但是需要一定的量,所以要是有量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或者年底清库存的时候,找找关系。楼主的尺寸属于中尺寸,群创友达的比较多,天马BOE也是有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但是都是给渠道或者维修的了,广州也有修面板的,这些价格都不贵32寸貌似才500左右,但是需要一定的量,所以要是有量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或者年底清库存的时候,找找关系。楼主的尺寸属于中尺寸,群创友达的比较多,天马BOE也是有一些。

好象ipad3,4里都是用三星的高分辨率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象ipad3,4里都是用三星的高分辨率屏

国内有大厂做山寨的苹果屏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但是都是给渠道或者维修的了,广州也有修面板的,这些价格都不贵32寸貌似才500左右,但是需要一定的量,所以要是有量还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或者年底清库存的时候,找找关系。楼主的尺寸属于中尺寸,群创友达的比较多,天马BOE也是有一些。

面板不难弄,高分辫的不好弄,你说的价格和规格可不是高分面板。台式显示器能称上高分辨的至少也得是27寸2440屏,该面板的淘汰次品也不止500,正品更是差的远。至于你说的那几家供应商,都不生产台式机用高分面板,现在的台式机用高分面板都是LG和三星供的。楼主帖里的屏不是台式机用的,应该是平板用的高分面板,这个供应商就多了,价格也不贵,但货源依然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大厂做山寨的苹果屏哦

名牌大厂可不做,因为正品苹果屏用面板是苹果买断的,同一产线上的类似规格高分面板的价格也比国产“苹果屏”整机还贵。国产“苹果屏”用的都是淘汰的次品面板,所以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不难弄,高分辫的不好弄,你说的价格和规格可不是高分面板。台式显示器能称上高分辨的至少也得是27寸2440屏,该面板的淘汰次品也不止500,正品更是差的远。至于你说的那几家供应商,都不生产台式机用高分面板,现在的台式机用高分面板都是LG和三星供的。楼主帖里的屏不是台式机用的,应该是平板用的高分面板,这个供应商就多了,价格也不贵,但货源依然不好弄。

笔记本的2K屏也国内能做的也不少,联想有几款旗舰机型用的是友达的,面板价格决定因素不只是分辨率,厚度,产量,良率都是原因,我是从楼主所用的图片来分析的。另外就是供货来说,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每家都会开一供和二供来降低风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2K屏也国内能做的也不少,联想有几款旗舰机型用的是友达的,面板价格决定因素不只是分辨率,厚度,产量,良率都是原因,我是从楼主所用的图片来分析的。另外就是供货来说,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每家都会开一供和二供来降低风险。

看来你还是真不了解苹果台式显示器用的面板。注意了,那是广色域高分面板。就具体某一规格的广色域高分面板而言,供应商是唯一的,这不同于常规面板。所有笔记本、平板、手机用的面板都不是广色域的,也没那个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还是真不了解苹果台式显示器用的面板。注意了,那是广色域高分面板。就具体某一规格的广色域高分面板而言,供应商是唯一的,这不同于常规面板。所有笔记本、平板、手机用的面板都不是广色域的,也没那个必要。

高分辨率跟玻璃有关,色域则是背光和CF,就中尺寸来说可能确实会有色域不足的弊病,但是手机和电视这两种来说,高色域早就有了,只是低端产品没有使用罢了,说白了,舍得花钱,怎么会买不到好东西,现在的量子点技术都可以超过110%色域了,色域是一方面,颜色的矫正这些也很关键,OLED很艳丽,但是却有假的感觉,这也是颜色的矫正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分辨率跟玻璃有关,色域则是背光和CF,就中尺寸来说可能确实会有色域不足的弊病,但是手机和电视这两种来说,高色域早就有了,只是低端产品没有使用罢了,说白了,舍得花钱,怎么会买不到好东西,现在的量子点技术都可以超过110%色域了,色域是一方面,颜色的矫正这些也很关键,OLED很艳丽,但是却有假的感觉,这也是颜色的矫正有关。

呵呵,分辨率跟玻璃没有丝毫关系,决定分辨率的是液晶像素的尺寸和数量,色域则由背光光谱和像素透明率控制的精细度共同决定。LCD电视/监视器有广色域面板的,价格极高,60寸左右4K级100%Adobe RGB色域的价格在20-30万区间。决定是否广色域的参数指标是Adobe RGB的覆盖率,你说的110%是NTSC色域覆盖率,是电视用的色域标准,Adobe RGB与之不完全重合且色域更广。广色域面板必须进行严格的色彩管理,否则会因为色域不同的问题导致在常用的sRGB色域中出现色彩暗淡的问题,所以手机、平板之类无法使用广色域面板。显示画面是否艳丽跟是不是广色域面板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如前所述,缺乏正确的色彩管理,广色域面板的使用效果会很差。而做色彩管理,这个技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可能掌握,而且需要专业调校设备的辅助。
广色域概念是很多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的,网上的相关信息多数也是错的,基本上是外行的想象,这里简单科普一下。
顺便一说,目前的量子点电视面板都不是广色域的,因为一方面不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成本问题。目前,最便宜的入门级广色域显示器是24寸的,价格4K,最便宜的2K 27寸广色域显示器的价格是6K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分辨率跟玻璃没有丝毫关系,决定分辨率的是液晶像素的尺寸和数量,色域则由背光光谱和像素透明率控制的精细度共同决定。LCD电视/监视器有广色域面板的,价格极高,60寸左右4K级100%Adobe RGB色域的价格在20-30万区间。决定是否广色域的参数指标是Adobe RGB的覆盖率,你说的110%是NTSC色域覆盖率,是电视用的色域标准,Adobe RGB与之不完全重合且色域更广。广色域面板必须进行严格的色彩管理,否则会因为色域不同的问题导致在常用的sRGB色域中出现色彩暗淡的问题,所以手机、平板之类无法使用广色域面板。显示画面是否艳丽跟是不是广色域面板没有关系,恰恰相反,如前所述,缺乏正确的色彩管理,广色域面板的使用效果会很差。而做色彩管理,这个技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可能掌握,而且需要专业调校设备的辅助。
广色域概念是很多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的,网上的相关信息多数也是错的,基本上是外行的想象,这里简单科普一下。
顺便一说,目前的量子点电视面板都不是广色域的,因为一方面不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成本问题。目前,最便宜的入门级广色域显示器是24寸的,价格4K,最便宜的2K 27寸广色域显示器的价格是6K多。

我这里所说的玻璃并非指光玻璃基板,而是指已经灌入了液晶的面板,玻璃是业内的称呼,像素指的就是CF,每一个像素点的下方都有对应的控制电路,像素的透过率影响的是最大亮度,导致同一像素点亮度不同的是灰阶电压,这个目前直接和工艺有关,因为直接和电压的精细程度有关,但是数字式的电路已经决定无法做的完美,目前的256灰阶调制实际都是低灰阶模拟的,有些灰阶实际会有偏差。颜色管理这一块一般是由IC公司来做,因为颜色的设置这一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一方所不想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所说的玻璃并非指光玻璃基板,而是指已经灌入了液晶的面板,玻璃是业内的称呼,像素指的就是CF,每一个像素点的下方都有对应的控制电路,像素的透过率影响的是最大亮度,导致同一像素点亮度不同的是灰阶电压,这个目前直接和工艺有关,因为直接和电压的精细程度有关,但是数字式的电路已经决定无法做的完美,目前的256灰阶调制实际都是低灰阶模拟的,有些灰阶实际会有偏差。颜色管理这一块一般是由IC公司来做,因为颜色的设置这一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出现任何问题都是一方所不想看到的。

术语千万别乱用,更别把一些“华强北”的俚语往技术台面上拿,那是要贻笑大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