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24C02存储时间,在生活中可以作为什么应用?

楼主:
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功能做一个时钟,AT24C02存储时间,掉电后再开电源还可以显断电时的时间。请问可以作为什么应用?

网友A:
应该在长期供电的设备中考虑,比如冰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长期供电的设备中考虑,比如冰箱

只是断电存储时间啊,我就想问问这个功能能在哪些方面作为应用?

网友C:
记录使用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录使用时长。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断电存储时间啊,我就想问问这个功能能在哪些方面作为应用?

这单纯停电存储时间的功能,太单一,实现起来也容易,不是新技术。

只是建议楼主考虑长期供电的设备中考虑应用,,,

如果是工业控制类等设备,一般停电都有电池备份,比如移动基站,停电都有备用电池

网友B:
我已经知道了,黑匣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知道了,黑匣子!!!

黑匣子是生活中的吗

网友:
比如记录故障点啊

网友:
可做為記錄設備的使用時間或停止時間,例如:
1.紀錄電視、電燈使用長短或開關次數可瞭解使用習慣
2.搭配紅外線感應器,刷卡鐘,記錄人員進出的時間點,作為保全或管制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