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N5817的压降和datasheet不符?

楼主:
上图是1N5817的压降曲线,图中显示在100mA时,压降才为0.1V。但是我实际应用中,1N5817的电流不超过10mA,可以压降却已经超过了0.2V,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跪求各路大神教教小弟

网友A:
可能是测量的问题,肖特基二极管在小电流情况下,压降一般都万用表测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测量的问题,肖特基二极管在小电流情况下,压降一般都万用表测稍高

我用示波器测的,应该很准确的。
并且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来直接测1N5817两端的导通压降,发现只有0.17V。但是一放到电路里(电流确定是小于10mA),电压表的电压档和示波器测的结果都是超过0.2V。

网友:
刚才才发现,不同厂家生产的1N5817给的数据表竟然是不一样的,有的压降大,有的压降小。这不是同一种器件吗?这些数据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呀,这真是坑啊

网友:
材料差异,不同品牌的有差距,拿烙铁烫一下,温度上来了压降也会有变化

网友B:
这种事情很正常,否则为何各厂家出各自的数据手册?
曾遇某型号运放,有的厂家生产的运放两输入端之间反并联了两支二极管,有的厂家则没有这两支二极管。也曾遇到过存储芯片,某一厂家生产的写保护引脚控制全部地址,另一厂家生产的写保护引脚只控制后一半地址。
甚至是同一厂家,早期生产的芯片和后期生产的芯片也可能有些不同,使用时必须看清是哪一时期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情很正常,否则为何各厂家出各自的数据手册?
曾遇某型号运放,有的厂家生产的运放两输入端之间反并联了两支二极管,有的厂家则没有这两支二极管。也曾遇到过存储芯片,某一厂家生产的写保护引脚控制全部地址,另一厂家生产的写保护引脚只控制后一半地址。
甚至是同一厂家,早期生产的芯片和后期生产的芯片也可能有些不同,使用时必须看清是哪一时期生产的。

世界真小,竟然在这个论坛上也碰到你了,哈哈。
老师,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谁家的Datasheet?揪出来曝光下。

网友:
1、在100mA下仅0.1V压降的二极管没言过其实?

网友:
2、各家的Datasheet只自扫门前雪很正常,干嘛要替别人负责?

网友:
各家的Datasheet只自扫门前雪很正常,干嘛要替别人负责?

网友:
手机输入实在累s!

网友:
嗯,我也发现好几次这种问题了,有的三极管导通压降竟然也有差别!保险丝和标定的电流不一样,MOS管有的数据手册上写着明明可以到几十A维持一定时间,实测竟然几个A就挂掉~

网友:
这是我买的那个厂家的名字,是台湾的一个公司的

他们提供的数据手册是这样的

但是我买回来测量了一下,发现在很小的电流下,压降还是差不多在0.2V左右
所以大家说的很对,这东西不靠谱,花钱买点教训吧,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