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2编译错误 求解释

楼主:
Severity and Description        Path        Resource        Location        Creation Time        Id
[E1000] Failed to write object file : H:/f2812/C/CpuTimer0/Debug/CpuTimer0.obj                CpuTime0        line 0        1427186647346        552
(f812的)

网友A:
看一下工程有没有DSP28_CpuTimers.c这个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工程有没有DSP28_CpuTimers.c这个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是ccs移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问题解决了    是ccs移植问题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怎么设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