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cc3000wifi模块的开发应用

楼主:
最近在学习无线网络的知识,利用的就是430F5529launch pad加一个cc3000 wifi模块。现如今的情况
(1)单片机模块能够连接进入自己的wifi网络
(2)手机也可以连接进入wifi网络,并且两者都有自即的IP地址
问题是这样的:
(1)如果我将自己的手机作为socket的客户端,把单片机作为socket作为服务器。编写相关的程序可否实现对单片机发送指令的目的呢?
(2)如果在单片机上写服务器程序,具体怎么操作呢?
以上就是全部问题了,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多谢

第一个就是单片机模块了

第一个就是单片机模块了

第二个为自己的手机

第二个为自己的手机

网友A:
1.手机可以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手机上设定目标IP为CC3000的IP地址和端口号;
2.打开socket,绑定端口号,接收数据;调用socket API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手机可以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手机上设定目标IP为CC3000的IP地址和端口号;
2.打开socket,绑定端口号,接收数据;调用socket API就可以实现了。

请问在手机上怎么设定目标IP。还有你说的第二步我不是很明白,我初学者,能细致点么?难道手机可以不用自己编写的APp实现绑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手机上怎么设定目标IP。还有你说的第二步我不是很明白,我初学者,能细致点么?难道手机可以不用自己编写的APp实现绑定吗?

你的意思是你自己编写手机上的App吗?我是直接下载别人的App,例如网络调试助手之类的,通信方式有TCP和UDP,看你具体应用了,实现与手机绑定的方式有很多种,具体的你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我对手机应用编程也不大清楚。

网友C:
我用的是CC3100代码可能有区别,仅供参考。
TCP Socket的代码在

D:\ti\CC3100SDK_1.0.0\cc3100-sdk\examples\tcp_socket\main.c

文档在

D:\ti\CC3100SDK_1.0.0\cc3100-sdk\docs\examples\tcp_socket.pdf

如果资源够用也可以使用http_server模式

D:\ti\CC3100SDK_1.0.0\cc3100-sdk\examples\http_ser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CC3100代码可能有区别,仅供参考。
TCP Socket的代码在

D:\ti\CC3100SDK_1.0.0\cc3100-sdk\examples\tcp_socket\main.c

文档在

D:\ti\CC3100SDK_1.0.0\cc3100-sdk\docs\examples\tcp_socket.pdf

如果资源够用也可以使用http_server模式

D:\ti\CC3100SDK_1.0.0\cc3100-sdk\examples\http_server

你给的是你的盘地址,没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是你的盘地址,没资料

资源到TI官网下一个
http://www.ti.com.cn/tool/cn/cc3000-sw

网友D:
请问下CC1101模块可以实现以上功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CC1101模块可以实现以上功能不?

不是很了解哎,你可以通过官网的信息看看吧,我只了解了下3000,不好意思

网友:
搞那么麻烦干嘛呢?找个wifi转串口模块,想怎么发就怎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