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的使用经验】+基于C2Prog软件F2803x程序烧写

楼主:
      由于工作的原因,开始接触TI C2000系列,用了一段时间后经市场验证,做出的产品性能比较稳定,于是公司就决定批量生产。由于以前用仿真器烧写程序,但批量以后就比较麻烦。于是决定改用串口烧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发现了C2Prog,呵呵,一个不错的软件!!经验证,其不但适合F2803x,还适合F2802x、F2833X等C2000系列芯片。
     下面以F28030为例,介绍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一、设置DSP板启动模式为“SCI-A boot”,然后给DSP板上电。
二、打开C2Prog软件,选择要烧写的hex文件,设置如下:

三、点击“Configure Ports”,然后扫描并确认PC机的串口号

四、点击“Program”,完成烧写。

五、断电,将DSP板切换到“Jump to Flash”模式,重新启动DSP板。

网友A:
这参与真快呀,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参与真快呀,谢谢分享!

手头刚好有一个现成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楼主可否分享下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分享下这个软件

发个网址:www.codeskin.com/programmer,呵呵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
如果芯片原来已下载过加密的程序,知道密码,现在要重新下载该怎么做呢?

网友:
楼主厉害,28335使用can烧写怎么烧写,能否也一块告知以下,谢谢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按照这个方法,未能正常烧写,并显示: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ODE ***
Connecting with target (autobaud)...  OK.
Bootloading...  failed (invalid echo)!
不知能否帮忙解答下,麻烦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按照这个方法,未能正常烧写,并显示:
*** PLEASE RESET TARGET IN SCI BOOT-LOADER M ...

哥们 你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autoband识别一直识别不了,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我烧写的时候出现没有返回的情况,大家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