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找不到 stm32f10x_lib.h

楼主:
在自己创建工程时,步骤都是按照厂商给的手册进行的,应该不会有错。可是进行到最后一步时,手册步骤显示可以编译。而我的显示   “..\SYSTEM\sys\sys.h(3):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_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后来我发现我没有“stm32f10x_lib.h”这个头文件。所以该去哪找这个头文件,找到之后该放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那是老版本了,我之前也下的很多程序也是这样。把后面的lib去掉(如果你的库是3.5的话)就可以用了.

网友:
文件夹里搜索一下

网友:
应不止这一个,是一堆的头文件,你目录没整对

网友:
你在整个工程里搜索一下这个文件。看看路径是否正确。要是没有的话,就从别处找个好的工程吧

网友:
我也出现这种状况了,求解